[客户分享] 分享经验:RTC的诡异电池供电与二极管选型。

楼主(2020-09-17):
最近调试一个F4的电路板碰到诡异现象。 RTC供电采用CR1220电池作为BAT供电,BAT与VCC(3.3V)之间使用二极管隔开。和armfly的参考电路一样。这样做过N年了,一直没有过问题。
这次电路板是jlc加工的,二极管选择的是常用的1n4148贴片类。 VCC供电使用的是实验室台式稳压电源。断电情况下,BAT的电压有2.8V,供电情况下,BAT来自VCC有3.0V。PCB上的电源按钮反复开关断电后,RTC都正常。但是用台式稳压源的开关来断电后,RTC就莫名复位了! 还屡试不爽。。。
开始以为是软件配置的问题,头一次用的HAL库来配置RTC,不断尝试网上各种配置过程,反复折腾无果。 用示波器监测PCB断电时的电压下降过程,略有区别,一个是断电干脆,下降很快;另一个是断电较慢,下降过程有几百毫秒。但是怎么都不应该导致RTC复位的。

今天突来灵感,测量一下BAT与VCC之间的隔离二极管,发现小电流下压降有0.55V,比以前的0.3V大一点,似乎这个二极管性能略差点。换上一个肖特基类的二极管,压降0.2V后,一切都正常了! 不管怎么反复断电,RTC都正常了。

总结: 从理论上分析,就算二极管性能拙劣,压降大一点,也不可能发生RTC复位的啊! BAT可是到1.6V都能工作的哦! 还是解释不了啊。。。。反正,最后这个二极管不能太随便了,。选择肖特基类的就好了吧。

网友A:
这种电路本来都是使用肖特基二极管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电路本来都是使用肖特基二极管的。

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低一些,可以让电池多用个0.3V的时间。
但是肖特基的漏电流比较大,也会造成电池的损耗。 所以为了统一物料,就用了普通二极管。 主要是,解释不了这个硬件的现象,示波器捕捉不到异常。。。

网友:
电池有个反应时间或者存在钝化现象,你并个大电容缓冲下就行了。跟二极管木啥关系。

网友:
二极管导通截止是需要时间的,肖特基的会比较快。该时间示波器应该不容易捕捉。在二极管负极相连的地方并一个至少0.1uF的陶瓷电容估计就正常了。

楼主:
今天又焊接调试了另一块电路板,一切都是正常的,这个二极管没有影响了。。。。看来是运气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