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说干就干,修改ThreadX内核移植的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汇编文件为C文件

楼主(2020-09-18):
对于我们开发板配套的例子,直接删掉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文件,添加我们如下文件即可

ThreadX搞的两个变量,我们的工程模板都用不上,直接删掉:

_tx_initialize_unused_memory = __INITIAL_SP;
_tx_thread_system_stack_ptr = __Vectors;

楼主:
MDK汇编启动代码__main,__initial_sp,__Vectors等在C里面的调用方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0050&fromuid=58

网友:
还是C看着简单

楼主:
他这个原本就没什么东西,还是用C舒服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他这个原本就没什么东西,还是用C舒服。

官方给的Systick优先级是设置到4,

这优先级设置的很诡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官方给的Systick优先级是设置到4,

这优先级设置的很诡异。。。。

所以我直接改成0了。大家可以根据需要做别的修改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所以我直接改成0了。大家可以根据需要做别的修改。

不如,,,要干就多干几次??比如七次???把arm9 arm-a的都一起劝从良了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白嫖了哈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如,,,要干就多干几次??比如七次???把arm9 arm-a的都一起劝从良了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白嫖了哈 ...

当前就把M内核试了试。

网友C:
硬汉,这个原文件的 __tx_IntHandler:中断处理函数模板中为什么要 PUSH  {r0, lr} 之后才调用C处理函数?调用函数这两个寄存器不是都会自动入栈的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汉,这个原文件的 __tx_IntHandler:中断处理函数模板中为什么要 PUSH  {r0, lr} 之后才调用C处理函数? ...

预留模板

; VOID InterruptHandler (VOID)
; {
    PUSH    {r0, lr}

;    /* Do interrupt handler work here */
;    /* .... */

    POP     {r0, lr}
    BX      LR
; }

网友C:
这里为什么要对r0和lr进行入栈和出栈的操作?中断处理函数里调用函数,寄存器不会自动入栈、出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里为什么要对r0和lr进行入栈和出栈的操作?中断处理函数里调用函数,寄存器不会自动入栈、出栈?

就是简单的一个模板。中断的话,有手动入栈的也有自带入栈的。

网友D(2020-10-24):
请问一下,用CubeMX转过来的project里面已经有了SysTick的设置,我试着把这个文件里的设置去掉后,threadX就不工作了,我对比了一下,好像没什么区别似的。这是为什么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问一下,用CubeMX转过来的project里面已经有了SysTick的设置,我试着把这个文件里的设置去掉后,threadX ...

专门做了重定向文件。

ThreadX的系统时钟节拍和STM32的HAL库时间基准都使用Systick的简单方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213&fromuid=58

网友E(2021-10-24):
新版本的ThreadX都适用吧?硬汉大哥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新版本的ThreadX都适用吧?硬汉大哥

这个代码是万能的,所有版本都适用。

网友E:
硬汉大哥,最新版本的CubeMX,已经可以单独指定HAL库要使用的定时器了,不必拘泥于SYSTick,下面代码是CubeMX自己生成的:

/**
  * @brief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TIM6 as a time base source.
  *         The time source is configured  to have 1ms time base with a dedicated
  *         Tick interrupt priority.
  * @note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 automatic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program after
  *         reset by HAL_Init() or at any time when clock is configured, by HAL_RCC_ClockConfig().
  * @param  TickPriority: Tick interrupt priority.
  * @retval HAL status
  */
HAL_StatusTypeDef HAL_InitTick(uint32_t TickPriority)
{
    RCC_ClkInitTypeDef    clkconfig;
    uint32_t              uwTimclock, uwAPB1Prescaler;

    uint32_t              uwPrescalerValue;
    uint32_t              pFLatency;
    /*Configure the TIM6 IRQ priority */
    if (TickPriority < (1UL << __NVIC_PRIO_BITS))
    {
        HAL_NVIC_SetPriority(TIM6_DAC_IRQn, TickPriority, 0U);

        /* Enable the TIM6 global Interrupt */
        HAL_NVIC_EnableIRQ(TIM6_DAC_IRQn);
        uwTickPrio = TickPriority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return HAL_ERROR;
    }

    /* Enable TIM6 clock */
    __HAL_RCC_TIM6_CLK_ENABLE();

    /* Get clock configuration */
    HAL_RCC_GetClockConfig(&clkconfig, &pFLatency);

    /* Get APB1 prescaler */
    uwAPB1Prescaler = clkconfig.APB1CLKDivider;
    /* Compute TIM6 clock */
    if (uwAPB1Prescaler == RCC_HCLK_DIV1)
    {
        uwTimclock = HAL_RCC_GetPCLK1Freq(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uwTimclock = 2UL * HAL_RCC_GetPCLK1Freq();
    }

    /* Compute the prescaler value to have TIM6 counter clock equal to 1MHz */
    uwPrescalerValue = (uint32_t) ((uwTimclock / 1000000U) - 1U);

    /* Initialize TIM6 */
    htim6.Instance = TIM6;

    /* Initialize TIMx peripheral as follow:
    + Period = [(TIM6CLK/1000) - 1]. to have a (1/1000) s time base.
    + Prescaler = (uwTimclock/1000000 - 1) to have a 1MHz counter clock.
    + ClockDivision = 0
    + Counter direction = Up
    */
    htim6.Init.Period = (1000000U / 1000U) - 1U;
    htim6.Init.Prescaler = uwPrescalerValue;
    htim6.Init.ClockDivision = 0;
    htim6.Init.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
    if(HAL_TIM_Base_Init(&htim6) == HAL_OK)
    {
        /* Start the TIM time Base generation in interrupt mode */
        return HAL_TIM_Base_Start_IT(&htim6);
    }

    /* Return function status */
    return HAL_ERROR;
}

/**
  * @brief  Period elapsed callback in non blocking mode
  * @note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 when TIM6 interrupt took place, inside
  * HAL_TIM_IRQHandler(). It makes a direct call to HAL_IncTick() to increment
  * a global variable "uwTick" used as application time base.
  * @param  htim : TIM handle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(TIM_HandleTypeDef *htim)
{
    /* USER CODE BEGIN Callback 0 */

    /* USER CODE END Callback 0 */
    if (htim->Instance == TIM6)
    {
        HAL_IncTick();
    }
    /* USER CODE BEGIN Callback 1 */

    /* USER CODE END Callback 1 */
}

/**
  * @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6 global interrupt, DAC1_CH1 and DAC1_CH2 underrun error interrupts.
  */
void TIM6_DAC_IRQHandler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TIM6_DAC_IRQn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TIM6_DAC_IRQn 0 */
  HAL_TIM_IRQHandler(&htim6);
  /* USER CODE BEGIN TIM6_DAC_IRQn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TIM6_DAC_IRQn 1 */
}

网友:
汇编一大坨,C就一点点,强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硬汉大哥,最新版本的CubeMX,已经可以单独指定HAL库要使用的定时器了,不必拘泥于SYSTick,下面代码是Cube ...

谢谢回复,不过这个帖子实现的跟这个没关系,这个帖子不是为了解决时钟公用问题。

你这个应该是对应的我这个贴:

ThreadX的系统时钟节拍和STM32的HAL库时间基准都使用Systick的简单方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9213&fromuid=58

网友E:
硬汉大哥,其实,我发这里的一个目的是,发现CubeMX在不断改良,只是他的路子和我们论坛的路子有不太一样的地方。这个ST芯片使用ThreadX的方式,在CubeMX上,越来越完善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硬汉大哥,其实,我发这里的一个目的是,发现CubeMX在不断改良,只是他的路子和我们论坛的路子有不太一样的 ...

网友(2022-06-07):
白哥,一如既往的强大无敌!

网友F:
友情提醒一下,如果使用非ST外的单片机,SVC,PendSV,Systick不要调用NVIC_EnableIRQ(ST的HAL_NVIC_EnableIRQ对参数进行了判断,所以可以直接调用),因为NVIC_EnableIRQ只能设置中断号大于0的中断,否则会引起HardFault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友情提醒一下,如果使用非ST外的单片机,SVC,PendSV,Systick不要调用NVIC_EnableIRQ(ST的HAL_NVIC_Enable ...

估计是CMSIS软件包版本低,升级下即可
/**
  \brief   Enable Interrupt
  \details Enables a device specific interrupt in the NVIC interrupt controller.
  \param [in]      IRQn  Device specific interrupt number.
  \note    IRQn must not be negative.
 */
__STATIC_INLINE void __NVIC_EnableIRQ(IRQn_Type IRQn)
{
  if ((int32_t)(IRQn) >= 0)
  {
    NVIC->ISER[(((uint32_t)IRQn) >> 5UL)] = (uint32_t)(1UL << (((uint32_t)IRQn) & 0x1FUL));
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