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VGL] little VGL界面旋转180°

楼主(2020-09-18):
各路大神好,在v6的例程上移植了little VGL,请问下界面怎么旋转180°呢,请帮忙看看,谢谢。

网友A:
RGB屏幕有UD,LR,反向一下电平就OK了

楼主(2020-10-29):
引用 网友A:
RGB屏幕有UD,LR,反向一下电平就OK了

您好,感谢回复。就是不太懂这个UD和LR,是改安富莱显示驱动里面的参数嘛

网友(2021-02-02):
移植的时候直接把打点函数的坐标转换一下不就可以了么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