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功能建议] 准备下个固件版本(V1.32)增加串口监视功能,征求好的想法

楼主(2020-09-18):
前2个月一直在完善脱机烧录功能,其他功能开发都搁置了。下个固件版本计划,也照顾下其他客户的需求
1、增加雅特力AT32的支持,已基本调通
2、优化emmc驱动,之前居然一直用的单线传输模式,测试程序已修改为8线模式,读写emmc磁盘速度有大幅度提升。已基本调通。
3、计划增加一个串口数据监视功能,征求下意见。

串口监视器:
1、H7-TOOL具有1个串口是三合一的,TTL、RS485、RS232
2.  还有有1个单独的TTL串口, 电路设计上RS232_TX脚在可以做输入送到UART_8(有前提条件,被侧设备的TX驱动信号需要足够强)
3.  不同于一般的PC串口助手
   - 一般的PC串口助手只能显示一路单向数据
   - 支持同步监视2路串口数据(TTL串口或RS232串口),可以监视通信双方的全双工通信过程。
   - RS485属于半双工,只需监视一路串口数据即可
   - 如果要监视RS422全双通通信。折中的办法是,外加一个TTL转RS485的模块。
4. 先做个简单的,ASCII(GBK编码)、HEX两种显示模式,波特率参数手动设置

网友:
串口监视器功能,简单易用是最主要的,保证TOOL和测试版串口线接上就可以使用,最好不要有额外的接线,功能设置复杂的话,一段时间不用,自己都忘了,就用已经支持的三合一串口。

然后不卡机,这就可以了。

现在用电脑端串口最闹心的就是搞着搞着软件卡死了,或者USB转串口卡死了,或者串口打不开了,都比较烦。

最重要的一点,看看没有好办法解决TX和RX反接的问题,能不能做到用户RX和TX随便接。

H7的串口支持交叉和直连。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利用下

网友A:
个人建议可以参考下BUS hound软件,可以监控USB、串口等,然后可以设置显示每条时间截信息(方便查找出错时间、间隔等),并保存为文本文件(方便设备大量监测日志文件,最好可以选择输出格式等等)

网友B:
监视是用屏来显示,还是电脑来显示了?

网友:
USB-485  USB-CAN——SPI ——I2C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监视是用屏来显示,还是电脑来显示了?

直接TOOL上展示。

网友:
H7支持自适应波特率,可以做个,感觉比较实用。

还有CAN有必要做个支持,现在CAN调试基本都是借助CAN分析仪,这个功能比较有实现价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个人建议可以参考下BUS hound软件,可以监控USB、串口等,然后可以设置显示每条时间截信息(方便查找出错时 ...

串口监测的话,有个小软件也不错,也可作为借鉴
找到个简单易用的绿色版串口监测软件AccessPort.exe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7635

楼主:
小屏上显示不了那么多内容

网友C:
如果能有带时间戳,保存到文件就很好了。没有的话也够用。

网友D:
接个GPS模块到TOOL的串口上,能流畅展示,这个功能基本就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接个GPS模块到TOOL的串口上,能流畅展示,这个功能基本就OK

好办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能有带时间戳,保存到文件就很好了。没有的话也够用。

能加上时间戳还是不错的。

网友E:
H7 RX TX 交叉还是比较好用的。电脑端软件卡死问题,个人感觉可能是电脑端软件写的问题。推荐一个“济南有人科技”的串口网络调试助手,这个是我用过的不太容易卡死的调试助手。其他几个数据量一大马上就卡死了,这个还比较健壮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H7 RX TX 交叉还是比较好用的。电脑端软件卡死问题,个人感觉可能是电脑端软件写的问题。推荐一个“济南有 ...

串口打印,可以使用SecureCRT即可,串口死了,它都不会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