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IC触摸左右滑动会导致闪烁

楼主(2020-09-21):
硬件情况:现在时双层板,SDRAM布线未等长,所以将系统频率降低到120MHz,IIC没有等长(看网上说IIC可以不用等长),但是不清楚会不会时存在干扰,现在滑动时会出现闪屏的现象,IIC驱动是GT911,有没有哪位大牛遇到过这种情况呀,帮忙分析下思路

楼主:
附件添加了现象视频,有遇到过的大牛帮忙看一下~,谢谢了

闪屏视频

网友A:
现在板子和显示屏是怎么接线的,FPC软排线还是怎么做的。

触摸问题好排查,你水平滑动打印下实际坐标是否相差较大。然后再配置LCD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板子和显示屏是怎么接线的,FPC软排线还是怎么做的。

触摸问题好排查,你水平滑动打印下实际坐标是 ...

板子是接RGB转LVDS芯片,等长,然后通过卡扣接到显示屏的,IIC有飞线,是挨着LVDS转换芯片的。坐标我是通过光标看的,没有出现光标乱飞的现象,不触摸屏幕时候显示没有问题,只要频繁触摸屏幕就会出现抖动,显示的内容偏移的现象。这个LCD配置会有什么影响吗?

pcb

pcb

楼主:
调高系统频率到140Mhz时抖动闪屏现象消失了,但是还是没有搞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~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调高系统频率到140Mhz时抖动闪屏现象消失了,但是还是没有搞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~

提示主频后,你的LTDC时钟速度也会跟着提升,说明你之前的LTDC速度配置低了

另外F429的主频不是180么,你之前为什么配置了个120MHz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提示主频后,你的LTDC时钟速度也会跟着提升,说明你之前的LTDC速度配置低了

另外F429的主频不是180么 ...

SDRAM布线太乱了,主频太高emwin的GUI_INIT函数会初始化失败,感觉像是主频速度高速通信有干扰,把主频调低了之后GUI_INIT初始化失败的几率降低了很多。另外硬汉哥,我想问一下汇顶GT911触摸驱动芯片可以调节触摸灵敏度吗?或者IIC协议哪里可以调节,现在触摸屏轻点会识别不出,要稍微用力触摸才识别不到,没有手机那么点击顺畅,暂时也不清楚是不是屏幕本身的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DRAM布线太乱了,主频太高emwin的GUI_INIT函数会初始化失败,感觉像是主频速度高速通信有干扰,把主频调 ...

我们现在用的是触摸一体的,还行,不用配置参数了,直接读取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现在用的是触摸一体的,还行,不用配置参数了,直接读取的。

硬汉哥,你这个是触摸和显示一体的吗?我们的触摸屏和显示屏时分开的,触摸屏和芯片时一体的。

网友:
主频可以不动,调节下显示屏时钟,另外你的触摸读取灵敏度不是因为触摸屏的原因,而是你扫描的触摸屏速度不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