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经常有网友咨询按键贴图、背景以及图标这些图片怎么样放置在外部flash中,然后EMWIN再怎么调用,统一回复贴

楼主(2020-09-21):
我们这里简单省事些:

第1步:整个文件系统:

基于V6板子的SPI Flash文件系统+SPI Flash虚拟U盘例子下载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0006

基于V5板子的SPI Flash文件系统+SPI Flash虚拟U盘例子下载(2015-11-03新升级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4894

基于STM32H7驱动QSPI Flash的FatFS文件系统 + QSPI Flash虚拟U盘实现,读速度24.6MB/S(2019-03-28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1634

第2步:使用教程的这几个例子,都可以使用,直接复制API调用即可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9834

网友A(2021-01-15):
但是有个疑问,SPI FLash搞成文件系统方式,如果放置XBF字体,显示速度不会有影响? spi flash怎么样 既放XBF字体,也放图片、、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但是有个疑问,SPI FLash搞成文件系统方式,如果放置XBF字体,显示速度不会有影响? spi flash怎么样 既放X ...

可以一部做文件系统,一部分做裸机使用。

网友B:
请教一个问题~教程中有说F429刷新色块,刷新图片的能力跑分怎么样的    我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我们的测试工程,能不能说下测试的思路是什么?用什么标准来判定刷新色块,图片的能力呢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个问题~教程中有说F429刷新色块,刷新图片的能力跑分怎么样的    我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我们的测试工程 ...

这个跑分是早期emWin官方专门做的测试Demo,有移植到这个功能,你可以玩下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4837&extra=page%3D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