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挂起某个任务时,任务挂起前会释放信号量资源么

楼主(2020-09-21):
挂起已获取信号量(互斥)的任务,任务挂起前是否会先释放信号量,如果不释放信号量可能会引起信号量死锁,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好办法解决?

网友:
看下源码的处理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谢谢,需要实际测试一下效果,之前用uC/OS-II时出现类似的问题~

网友A:
意思是 会先释放信号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意思是 会先释放信号量?

从等待的事件列表上面清除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