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COS全家桶组件] 移植uc/usb遇到问题

楼主(2020-09-21):
在uc/os iii例程中,移植uc/usb协议栈,遇到了些问题,编译时em_core.h和em_device.h文件找不到,有大佬有移植经验吗?话说这种全家桶型的移植应该是比较容易才对,在RTOS工程里无脑添加文件就行了,是这样吗?

楼主:
或者有人在ucos iii中移植micrium的其他协议栈吗?比如fs  tcp\ip等,都需要包括em_core.h和em_device.h,想问下是怎么处理的?

网友A:
别想多了,USB和NET不是那么好移植的,你以为是RTX全家桶呢,点点配置就可以了
想简单还是用RTX全家桶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别想多了,USB和NET不是那么好移植的,你以为是RTX全家桶呢,点点配置就可以了
想简单还是用RTX全家桶吧

确实是这样的,不把源码看几遍是不太可能完成移植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确实是这样的,不把源码看几遍是不太可能完成移植的

嗯,不怕痛苦你可以慢慢摸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