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SourceInsight4.0,右键->StyleProperties有的选项没有效果,是怎么回事?恳请指教。

楼主(2020-09-22):
如下图,使用右键->StyleProperties,设置函数名前景色有效果,设置函数名缩放或者斜体等没有效果。
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恳请指教。

网友A:
换个字体,再看这里是否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个字体,再看这里是否正常

回复汉哥:我尝试了很多方法,最后发现,只要我把当前SI主题卸载后(使用SI默认主题),所有的设置就恢复正常了。
PS:SI当前主题是我从网上下载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汉哥:我尝试了很多方法,最后发现,只要我把当前SI主题卸载后(使用SI默认主题),所有的设置就恢复 ...

那看来是兼容的不够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