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OS] 基于STM32H7的FreeRTOS+ FatFS + emWin +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(已经发布2021-01-21)

楼主(2020-09-22):
说明:
1、硬件平台STM32-V7。
2、IAR使用8.30及其以上版本,MDK使用5.30及其以上版本。
3、程序相关版本:
  ST固件库1.9.0版本
  FreeRTOS版本V10.2.0
  FatFS版本0.12c
  emWin5.44

程序下载:

基于STM32H7的FreeRTOS_FatFS_emWin_ST

操作说明,发送串口指令实现SD卡操作和模拟U盘操作:

按下按键K1,打印任务执行情况:

网友:
给力,期待发布!

网友:
不错!是我之前找的RL USB

网友:
期待,楼主是不是又要不睡觉了

楼主:
已经发布。

网友:
太给力了! 怎么突然就发布了UC的版本。硬汉竟然几个操作系统通吃!

网友A(2021-01-29):
文件系统中,不需要中文但需要长文件名应该怎么配置呢?设置_CODE_PAGE 437, _USE_LFN 2,编译报错,找不到ff_wtoupper和ff_conver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文件系统中,不需要中文但需要长文件名应该怎么配置呢?设置_CODE_PAGE 437, _USE_LFN 2,编译报错,找不到f ...

要添加这个,使用437

网友B:
FATFS比FILX的写速度还快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ATFS比FILX的写速度还快么?

FlashFS,FileX,FatFS速度区别不大。回头做个测评,测评得同一个卡做测试才有对比加载。

网友C(2021-06-28):
版主能不能帮我测试一次代码,(基于STM32H7的FreeRTOS+ FatFS + emWin +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),这个例程开启3级优化能不能正常运行,以前用1.3的HAL库USB正常,用(基于STM32H7的FreeRTOS+ FatFS + emWin +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)例程代码移植之后,开启优化就死机,Libraries\STM32H7xx_HAL_Driver\Src\stm32h7xx_ll_usb.c  这个文件单独设置优化等级为0,就不死机,想知道(基于STM32H7的FreeRTOS+ FatFS + emWin +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)这个例程开启优化之后还正常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版主能不能帮我测试一次代码,(基于STM32H7的FreeRTOS+ FatFS + emWin +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),这个例 ...

有时间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