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STM32H7的硬件串口是支持超时接收时间配置的,但是HAL库没有提供相关参数设置

楼主(2020-09-22):
只能寄存器配置下了

网友:
设置好这个位,到了超时时间直接触发中断嘛,这样确实能节省一个外部定时器了,就是没看明白,超时时间怎么设置

网友A:
这个和空闲中断有什么区别呢?可以配置每一帧的超时时间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和空闲中断有什么区别呢?可以配置每一帧的超时时间?

空闲中断我感觉不太稳定的,才一个字节的时间,超时是3.6-4.5个字节的时间,类似modbu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和空闲中断有什么区别呢?可以配置每一帧的超时时间?

对,可以设置超时时间。

网友:
空闲中断的时间固定为一个字节的长度,当总线上有超过一个字节的时间没有检测到起始位,即会触发空闲中断,而接收器超时功能可以自己设置时间,超时间隔通过 USART_RTOR 寄存器中的 RTO 位域进行编程,单位是波特时钟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