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/SDIO] ST这骚操作,解决H7的SDIO DMA的4字节对齐问题,搞了个复制粘贴

楼主(2020-09-22):
其实H7自带了个SDIO DMA后,远没有使用通用DMA方便了,通用DMA可以轻松解决4字节对齐问题。

问题由来:

STM32H7的SDIO自带的DMA控制器数据传输的地址是强制4字节对齐,这就非常不方便了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4066&fromuid=58

解决方法,如下代码,搞了个memcpy的骚操作,而且是512字节为单位的复制粘贴,SDIO批量块传输特性将发挥不出来:
  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file    sd_diskio_dma_template.c
  * @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
  * @brief   SD DMA Disk I/O template driver. This file needs to be renamed and
             copied into the application project alongside the respective header
             file.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attention
  *
  * Copyright (c) 2019 STMicroelectronics. All rights reserved.
  *
  *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-Clause license,
  * the "License";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
  * License.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:
 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opensource.org/licenses/BSD-3-Clause
  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/
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"ff_gen_drv.h"
#include "sd_diskio_dma.h"

/* Private typedef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Private defin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
* the following Timeout is useful to give the control back to the applications
* in case of errors in either BSP_SD_ReadCpltCallback() or BSP_SD_WriteCpltCallback()
* the value by default is as defined in the BSP platform driver otherwise 30 secs
*/

#define SD_TIMEOUT 30 * 1000

#define SD_DEFAULT_BLOCK_SIZE 512

/*
* Depending on the usecase, the SD card initialization could be done at the
* application level, if it is the case define the flag below to disable
* the BSP_SD_Init() call in the SD_Initialize().
*/

/* #define DISABLE_SD_INIT */

/*
* when using cachable memory region, it may be needed to maintain the cache
* validity. Enable the define below to activate a cache maintenance at each
* read and write operation.
* Notice: This is applicable only for cortex M7 based platform.
*/

/* #define ENABLE_SD_DMA_CACHE_MAINTENANCE  1 */

/*
* Some DMA requires 4-Byte aligned address buffer to correctly read/wite data,
* in FatFs some accesses aren't thus we need a 4-byte aligned scratch buffer to correctly
* transfer data
*/
/* #define ENABLE_SCRATCH_BUFFER */

/* Private variabl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#if defined(ENABLE_SCRATCH_BUFFER)
#if defined (ENABLE_SD_DMA_CACHE_MAINTENANCE)
ALIGN_32BYTES(static uint8_t scratch[BLOCKSIZE]); // 32-Byte aligned for cache maintenance
#else
__ALIGN_BEGIN static uint8_t scratch[BLOCKSIZE] __ALIGN_END;
#endif
#endif

/* Disk status */
static volatile DSTATUS Stat = STA_NOINIT;
static volatile  UINT  WriteStatus = 0, ReadStatus = 0;
/*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static DSTATUS SD_CheckStatus(BYTE lun);
DSTATUS SD_initialize (BYTE);
DSTATUS SD_status (BYTE);
DRESULT SD_read (BYTE, BYTE*, DWORD, UINT);
#if _USE_WRITE == 1
DRESULT SD_write (BYTE, const BYTE*, DWORD, UINT);
#endif /* _USE_WRITE == 1 */
#if _USE_IOCTL == 1
DRESULT SD_ioctl (BYTE, BYTE, void*);
#endif  /* _USE_IOCTL == 1 */

const Diskio_drvTypeDef  SD_Driver =
{
  SD_initialize,
  SD_status,
  SD_read,
#if  _USE_WRITE == 1
  SD_write,
#endif /* _USE_WRITE == 1 */

#if  _USE_IOCTL == 1
  SD_ioctl,
#endif /* _USE_IOCTL == 1 */
};

/* Private function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static int SD_CheckStatusWithTimeout(uint32_t timeout)
{
  uint32_t timer = HAL_GetTick();
  /* block until SDIO IP is ready again or a timeout occur */
  while(HAL_GetTick() - timer < timeout)
  {
    if (BSP_SD_GetCardState() == SD_TRANSFER_OK)
    {
      return 0;
    }
  }

  return -1;
}

static DSTATUS SD_CheckStatus(BYTE lun)
{
  Stat = STA_NOINIT;

  if(BSP_SD_GetCardState() == MSD_OK)
  {
    Stat &= ~STA_NOINIT;
  }

  return Stat;
}

/**
* @brief  Initializes a Drive
* @param  lun : not used
* @retval DSTATUS: Operation status
*/
DSTATUS SD_initialize(BYTE lun)
{
#if !defined(DISABLE_SD_INIT)

  if(BSP_SD_Init() == MSD_OK)
  {
    Stat = SD_CheckStatus(lun);
  }

#else
  Stat = SD_CheckStatus(lun);
#endif
  return Stat;
}

/**
* @brief  Gets Disk Status
* @param  lun : not used
* @retval DSTATUS: Operation status
*/
DSTATUS SD_status(BYTE lun)
{
  return SD_CheckStatus(lun);
}

/**
* @brief  Reads Sector(s)
* @param  lun : not used
* @param  *buff: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
* @param  sector: Sector address (LBA)
* @param  count: Number of sectors to read (1..128)
* @retval DRESULT: Operation result
*/
DRESULT SD_read(BYTE lun, BYTE *buff, DWORD sector, UINT count)
{
  DRESULT res = RES_ERROR;
  uint32_t timeout;
#if defined(ENABLE_SCRATCH_BUFFER)
  uint8_t ret;
#endif
#if (ENABLE_SD_DMA_CACHE_MAINTENANCE == 1)
  uint32_t alignedAddr;
#endif

  /*
  * ensure the SDCard is ready for a new operation
  */

  if (SD_CheckStatusWithTimeout(SD_TIMEOUT) < 0)
  {
    return res;
  }

#if defined(ENABLE_SCRATCH_BUFFER)
  if (!((uint32_t)buff & 0x3))
  {
#endif
    if(BSP_SD_ReadBlocks_DMA((uint32_t*)buf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uint32_t) (sector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) == MSD_OK)
    {
      ReadStatus = 0;
      /* Wait that the reading process is completed or a timeout occurs */
      timeout = HAL_GetTick();
      while((ReadStatus == 0) && ((HAL_GetTick() - timeout) < SD_TIMEOUT))
      {
      }
      /* incase of a timeout return error */
      if (ReadStatus == 0)
      {
        res = RES_ERROR;
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{
        ReadStatus = 0;
        timeout = HAL_GetTick();

        while((HAL_GetTick() - timeout) < SD_TIMEOUT)
        {
          if (BSP_SD_GetCardState() == SD_TRANSFER_OK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res = RES_OK;
#if (ENABLE_SD_DMA_CACHE_MAINTENANCE == 1)
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the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() requires a 32-Byte aligned address,
            adjust the address and the D-Cache size to invalidate accordingly.
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alignedAddr = (uint32_t)buff & ~0x1F;
          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((uint32_t*)alignedAddr, count*BLOCKSIZE + ((uint32_t)buff - alignedAddr));
#endif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}
    }
#if defined(ENABLE_SCRATCH_BUFFER)
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/* Slow path, fetch each sector a part and memcpy to destination buffer */
      int i;

      for (i = 0; i < count; i++) {
        ret = BSP_SD_ReadBlocks_DMA((uint32_t*)scratch, (uint32_t)sector++, 1);
        if (ret == MSD_OK) {
          /* wait until the read is successful or a timeout occurs */

          timeout = HAL_GetTick();
          while((ReadStatus == 0) && ((HAL_GetTick() - timeout) < SD_TIMEOUT))
          {
          }
          if (ReadStatus == 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res = RES_ERROR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}
          ReadStatus = 0;

#if (ENABLE_SD_DMA_CACHE_MAINTENANCE == 1)
          /*
          *
          * invalidate the scratch buffer before the next read to get the actual data instead of the cached one
          */
        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((uint32_t*)scratch, BLOCKSIZE);
#endif
          memcpy(buff, scratch, BLOCKSIZE);
          buff += BLOCKSIZE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}

      if ((i == count) && (ret == MSD_OK))
        res = RES_OK;
    }
#endif

  return res;
}
/**
* @brief  Writes Sector(s)
* @param  lun : not used
* @param  *buff: Data to be written
* @param  sector: Sector address (LBA)
* @param  count: Number of sectors to write (1..128)
* @retval DRESULT: Operation result
*/
#if _USE_WRITE == 1
DRESULT SD_write(BYTE lun, const BYTE *buff, DWORD sector, UINT count)
{
  DRESULT res = RES_ERROR;
  uint32_t timeout;
#if defined(ENABLE_SCRATCH_BUFFER)
  uint8_t ret;
  int i;
#endif

   WriteStatus = 0;
#if (ENABLE_SD_DMA_CACHE_MAINTENANCE == 1)
  uint32_t alignedAddr;
#endif

  if (SD_CheckStatusWithTimeout(SD_TIMEOUT) < 0)
  {
    return res;
  }

#if defined(ENABLE_SCRATCH_BUFFER)
  if (!((uint32_t)buff & 0x3))
  {
#endif
#if (ENABLE_SD_DMA_CACHE_MAINTENANCE == 1)

    /*
    the SCB_CleanDCache_by_Addr() requires a 32-Byte aligned address
    adjust the address and the D-Cache size to clean accordingly.
    */
    alignedAddr = (uint32_t)buff &  ~0x1F;
    SCB_CleanDCache_by_Addr((uint32_t*)alignedAddr, count*BLOCKSIZE + ((uint32_t)buff - alignedAddr));
#endif

    if(BSP_SD_WriteBlocks_DMA((uint32_t*)buf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uint32_t)(sector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) == MSD_OK)
    {
      /* Wait that writing process is completed or a timeout occurs */

      timeout = HAL_GetTick();
      while((WriteStatus == 0) && ((HAL_GetTick() - timeout) < SD_TIMEOUT))
      {
      }
      /* incase of a timeout return error */
      if (WriteStatus == 0)
      {
        res = RES_ERROR;
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{
        WriteStatus = 0;
        timeout = HAL_GetTick();

        while((HAL_GetTick() - timeout) < SD_TIMEOUT)
        {
          if (BSP_SD_GetCardState() == SD_TRANSFER_OK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res = RES_OK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}
    }
#if defined(ENABLE_SCRATCH_BUFFER)
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/* Slow path, fetch each sector a part and memcpy to destination buffer */
#if (ENABLE_SD_DMA_CACHE_MAINTENANCE == 1)
      /*
      * invalidate the scratch buffer before the next write to get the actual data instead of the cached one
      */
    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((uint32_t*)scratch, BLOCKSIZE);
#endif

      for (i = 0; i < count; i++)
      {
        WriteStatus = 0;

        memcpy((void *)scratch, (void *)buff, BLOCKSIZE);
        buff += BLOCKSIZE;

        ret = BSP_SD_WriteBlocks_DMA((uint32_t*)scratch, (uint32_t)sector++, 1);
        if (ret == MSD_OK) {
          /* wait for a message from the queue or a timeout */
          timeout = HAL_GetTick();
          while((WriteStatus == 0) && ((HAL_GetTick() - timeout) < SD_TIMEOUT))
          {
          }
          if (WriteStatus == 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}
      if ((i == count) && (ret == MSD_OK))
        res = RES_OK;
    }
#endif
  return res;
}
#endif /* _USE_WRITE == 1 */

/**
* @brief  I/O control operation
* @param  lun : not used
* @param  cmd: Control code
* @param  *buff: Buffer to send/receive control data
* @retval DRESULT: Operation result
*/
#if _USE_IOCTL == 1
DRESULT SD_ioctl(BYTE lun, BYTE cmd, void *buff)
{
  DRESULT res = RES_ERROR;
  BSP_SD_CardInfo CardInfo;

  if (Stat & STA_NOINIT) return RES_NOTRDY;

  switch (cmd)
  {
    /* Make sure that no pending write process */
  case CTRL_SYNC :
    res = RES_OK;
    break;

    /* Get number of sectors on the disk (DWORD) */
  case GET_SECTOR_COUNT :
    BSP_SD_GetCardInfo(&CardInfo);
    *(DWORD*)buff = CardInfo.LogBlockNbr;
    res = RES_OK;
    break;

    /* Get R/W sector size (WORD) */
  case GET_SECTOR_SIZE :
    BSP_SD_GetCardInfo(&CardInfo);
    *(WORD*)buff = CardInfo.LogBlockSize;
    res = RES_OK;
    break;

    /* Get erase block size in unit of sector (DWORD) */
  case GET_BLOCK_SIZE :
    BSP_SD_GetCardInfo(&CardInfo);
    *(DWORD*)buff = CardInfo.LogBlockSize / SD_DEFAULT_BLOCK_SIZE;
        res = RES_OK;
    break;

  default:
    res = RES_PARERR;
  }

  return res;
}
#endif /* _USE_IOCTL == 1 */

/**
* @brief Tx Transfer completed callbacks
* @param hsd: SD handle
* @retval None
*/

/*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Select the correct function signature depending on your platform.
please refer to the file "stm32xxxx_eval_sd.h" to verify the correct function
prototype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*/
//void BSP_SD_WriteCpltCallback(uint32_t SdCard)
void BSP_SD_WriteCpltCallback(void)
{
  WriteStatus = 1;
}

/**
* @brief Rx Transfer completed callbacks
* @param hsd: SD handle
* @retval None
*/

/*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Select the correct function signature depending on your platform.
please refer to the file "stm32xxxx_eval_sd.h" to verify the correct function
prototype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*/
//void BSP_SD_ReadCpltCallback(uint32_t SdCard)
void BSP_SD_ReadCpltCallback(void)
{
  ReadStatus = 1;
}

/*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depending on the SD_HAL_Driver version, either the HAL_SD_ErrorCallback() or HAL_SD_AbortCallback()
  or both could be defined, activate the callbacks below when suitable and needed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BSP_SD_AbortCallback(void)
{
}

void    BSP_SD_ErrorCallback(void)
{
}
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(C)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*****END OF FILE****/

楼主:
现在想想知道为什么使用SDIO自带DMA,因为通用的DMA性能不行,无法满足H7的SDMMC超高速模式

STM32H7的SDIO外接支持UHS-I 模式 (SDR12, SDR25, SDR50, SDR104和DDR50)需要1.8的电平转换器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89590&fromuid=58

通用DMA性能:

STM32H7的SDIO外接支持UHS-I 模式 (SDR12, SDR25, SDR50, SDR104和DDR50)需要1.8的电平转换器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89590&fromuid=58

楼主:
实际测试,官方提供的这种方式,性能略挫。

网友A(2020-12-10):
通用DMA 怎么做。有没有例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用DMA 怎么做。有没有例子。

没有用通用DMA做,用的SDIO自带的专用DMA

网友B(2024-09-25):
所以这里正确的操作是什么样的,
看ST单独代码 fx_stm32_sd_driver.c 78~83行,与0x3做与操作,但是也不是4字节对齐吧
#if (FX_STM32_SD_DMA_API == 1)
  /* the SD DMA requires a 4-byte aligned buffers */
  unaligned_buffer = (UINT)(media_ptr->fx_media_driver_buffer) & 0x3;
#else
  /* if the DMA is not used there isn't any constraint on buffer alignment */
  unaligned_buffer = 0;
#endif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所以这里正确的操作是什么样的,
看ST单独代码 fx_stm32_sd_driver.c 78~83行,与0x3做与操作,但是也不是 ...

也改成开了个缓冲,做复制粘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