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脱机烧录器如何设置芯片读保护

楼主(2020-09-22):
设置读保护的方法:
选项字栏目选择 2-写有保护值

选型字操作有3种选择
1、不写选项字
2、写无保护值 (因为选项字区除了读保护设置还有其他硬件配置,比如硬件看门狗、复位电压门槛等,不同的CPU不同)
3、写有保护值 (这个值和上个值的区别就是多了读保护设置)

如果要改写缺省的选项值数据,请在高级配置页面进行修改。

网友:
下次,我将其整理到操作手册里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