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] ST的H7版USB库移植到各种RTOS上坑死你没商量(已经更新)

楼主(2020-09-23):
坑1:诡异的USB中断优先级和Systick优先级问题

如果主要有两种情况受此影响,
(1)一个是加入RTOS后,HAL库的时间基准依然是基于Systick,USB协议栈与此时间基准相关的函数,非常容易受到影响,特别是USB中断里面调用一些相关基准判断。
(2)另一个是RTOS的Systick中断服务程序对此的影响。

坑2:MSC_MEDIA_PACKET包大小

这个参数设置的小,USB速度奇卡无比,让你怀疑还没有移植成功。

坑3:默认使用的malloc做动态内存分配

堆空间一定要开的够大。配合坑2一起用。

坑4:USB所使用内存空间的MPU配置。

解决后对应的案例:

基于STM32H7的uCOS-III + FatFS + emWin +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0125

基于STM32H7的FreeRTOS+ FatFS + emWin +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0127

基于STM32H7的uCOS-II + FatFS + emWin +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0126

网友:
准备听硬汉讲课,自己折腾两天都失败了。。。

网友:
期待楼主总结,刚好在做L4的usb otg,cdc和msc。

楼主:
ST这个USB库,移植到RTOS上坑太多,晚上简单整理下。

网友:
就喜欢硬汉大哥点评Bug

网友:
前一阵用过,发现这个USB创建的任务占用CPU时间太多 导致别的任务卡顿

网友:
前段时间一直在H7折腾ST自带USB库+ThreadX,简直吐血,包括CPU占用高和其他一些小问题,不过下面这个链接帮忙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。
https://blog.csdn.net/loveliu928/article/details/105588583

楼主:
已经更新。

网友A:
st有个文档说
中断中有hal时间操作,hal库时基(带rtos时)就不能最低优先级的systick
应该用另一个最高优先级的tim做时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有个文档说
中断中有hal时间操作,hal库时基(带rtos时)就不能最低优先级的systick
应该用另一个最高 ...

1、不需要,我就没用另外一个定时器。
2、准确的说,不是HAL库的时基比Systick高,而是用Systick做时基的话,如果其它中断里面调用到时基相关函数时,Systick的优先级一定要比这个中断优先级高才可以,怕时基在这个阶段没有得到执行。

3、另外优先级问题是个坑,这里做的RTOS例子恰恰相反,USB中断优先级比Systick高才正常,而裸机里面就正常,都是继续用的systick做时基。

其实这种情况非常有必要研究下ST USB的源码实现,怎么搞的这么多坑,一步一个坑。

网友B:
老哥 关于坑1 第二点 具体有啥影响呀 USB主机的中断优先级 我设置的是受ucos控制的  目前使用下来 很稳定了 没啥问题了

网友C:
硬汉大哥,会更新这些坑的填坑措施不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大哥,会更新这些坑的填坑措施不 ?

已经都发布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哥 关于坑1 第二点 具体有啥影响呀 USB主机的中断优先级 我设置的是受ucos控制的  目前使用下来 很稳定了 ...

这是H7系列,与你的F4系列坑略有不同,而且这个是设备模式。
相关案例都已经发布了: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是H7系列,与你的F4系列坑略有不同,而且这个是设备模式。
相关案例都已经发布了:

H743有裸机的USB CDC模式的例程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H743有裸机的USB CDC模式的例程吗

下个月15发布RL-USB教程,所有常用通信都将发布:

RL-USB教程准备开工,各种常用USB通信协议和上位机案例统统整出来,首版定于10月15号发布(2020-09-07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713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H743有裸机的USB CDC模式的例程吗

当前急需例子的话,我们H7-TOOL的APP固件即可,裸机的。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468

网友E(2020-10-23):
这个模板能把USB HOST MSC的也加进去吗,我加了USB HSOT,一直会卡死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模板能把USB HOST MSC的也加进去吗,我加了USB HSOT,一直会卡死

后面有时间了吧。

网友F(2021-01-19):
eric大佬有用H7的HAL库做过USB HOST 的HUB吗,要改的地方太多了,HUB枚举能够成功,但是HUB上连接的设备枚举失败了,有没有合适的例程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eric大佬有用H7的HAL库做过USB HOST 的HUB吗,要改的地方太多了,HUB枚举能够成功,但是HUB上连接的设备枚 ...

已解决,设备地址设置错误了,感谢硬汉论坛带来的灵感

网友G(2021-05-25):
硬汉哥,我这边测H750的USB虚拟串口功能,USB可以接收数据,但是发送数据就进入硬件故障中断,使用的是CubeMX的库+freertos,,我也试了裸跑程序,也是在发送数据时进入硬件故障 HardFault_Handler,我在想两个问题:1.MPU没有配置正确;2.某个参数没有设置对,导致数据错误引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硬汉哥,我这边测H750的USB虚拟串口功能,USB可以接收数据,但是发送数据就进入硬件故障中断,使用的是Cube ...

hardfault的错误类型是什么,可以贴一下,方便下一步分析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ardfault的错误类型是什么,可以贴一下,方便下一步分析。

仿真时候,在红色圈出来的这一步执行完成后进入故障中断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hardfault的错误类型是什么,可以贴一下,方便下一步分析。

之前仿真的位置不对,这张是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之前仿真的位置不对,这张是对的

我尝试了一些,USB连接上后主动发送,居然是可以的(随便在发送函数中定义了一个数组),也可以接收数据,但是唯独不能按照我定好的协议发送,那么很快把问题定位到定义的数据是不是存在什么问题,也就是上面定义的局部变量数组和全局变量之间的问题,局部变量可以,全局变量则不可以使用CDC_Transmit_FS(),完全说不通呀,都是定义在0x24000000内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ardfault的错误类型是什么,可以贴一下,方便下一步分析。

已解决,并不是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问题,而是4字节对齐的问题,已修改地址使其是4字节的倍数,然后就可以正常发送数据了
请问有没有适用IAR的4字节对齐来定义数组或者结构体方式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