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emWin按钮上实时显示字符问题

楼主(2020-09-23):
按钮上叠加了一个文本控件,用于实时显示数据,但是触摸该区域时按钮不会被触发,该怎么解决,或者有其他方式实时显示的也行。

网友:
背景用窗口实现即可

网友:
使用窗口定时器,定时使用BUTTON_SetText()函数应该可以的。

网友:
按钮被文本控件覆盖了 怎么会触发呢

网友:
高级点的做法就是重新做按钮回调函数,并加入额外数据方式,更新时就更新这个额外数据,然后在回调里提取并显示,这样相当于自定义了一个控件

楼主:
感谢大家的回复,我是这样解决的,TEXT控件也支持 WM_NOTIFICATION_CLICKED,将对应的TEXT控件回调和按钮调用同一个函数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