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VGL] 移植lvgl已经成功了,但有些小问题,屏幕右边有些小条纹,当触摸时条纹还会变化,试过调整LTDC参数设置和时钟频.

楼主(2020-09-24):
移植lvgl已经成功了,但是有些小问题,屏幕右边有些小条纹,当触摸时条纹还会变化。试过调整LTDC参数设置和时钟频率,但无济于事。录制了gif文件更能看清是什么问题,求助各位big old,可能是啥原因导致的呢?

网友A:
LCD所使用总线访问冲突会有这种问题,也就是你挂了多个设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CD所使用总线访问冲突会有这种问题,也就是你挂了多个设备。

可是我就一个LCD

网友A:
你的FMC上应该挂载SDRAM了,看看是不是还有其它设备。这一点尤其重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FMC上应该挂载SDRAM了,看看是不是还有其它设备。这一点尤其重要。

是的,就挂载了SDRAM,没有其他设备了

网友B(2020-12-22):
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,没挂SDRAM,通过FSMC驱动屏幕,所有控件的右侧都会有黑色条纹

楼主(2021-01-29)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,没挂SDRAM,通过FSMC驱动屏幕,所有控件的右侧都会有黑色条 ...

没有。请问你解决了么?

网友C(2023-01-31):
应该是SDRAM数据访问冲突了,试着1.更改一下FMC访问SDRAM的突发长度。2.把LVGL的显示缓冲数组定义到芯片内部RAM上

网友(2023-03-15)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SDRAM数据访问冲突了,试着1.更改一下FMC访问SDRAM的突发长度。2.把LVGL的显示缓冲数组定义到芯片内 ...

您好,我也遇到的楼主类似的问题,之前也尝试过直接把LVGL的缓冲数组开在内部RAM,这样做的话,黑线和重影都解决了,但是绘制速度比起将缓冲数组放在外部SDRAM里太慢了,我尝试取更改FMC访问SDRAM的突发长度,也就是在CUBEMX里面SDRAM common read pipe delay改成了2HCLK clock cycles(已是最大)但是问题仍然存在,请问更改FMC访问SDRAM的突发长度还有什么方法呢,还是说我改的方法不对,请赐教,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