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stm32f407 采用RTX系统,重复调用一个20ms定时器怎么设置

楼主(2020-09-24):
各位大神,采用RTX系统,每次到20ms发送一个一包数据,并且重复实现

网友A:
开个任务,相对延迟,设置为20m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个任务,相对延迟,设置为20ms

大神,RTX 支不支持TIM1这种硬定时器?我怕用任务类型会被打断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,RTX 支不支持TIM1这种硬定时器?我怕用任务类型会被打断

没问题。

使用RTX,就跟你使用裸机程序一样的,你裸机怎么玩,加上RTX后,继续这么整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。

使用RTX,就跟你使用裸机程序一样的,你裸机怎么玩,加上RTX后,继续这么整即可。

  大哥,RTx 系统中我在其他函数send (sock, (char *)buf, len, 0),报文发不出去(sock),这个sock是对的。在另一个函数中调用是可以的(这个函数已经建立连接以及监听了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。

使用RTX,就跟你使用裸机程序一样的,你裸机怎么玩,加上RTX后,继续这么整即可。

connect(sock,(SOCKADDR *)&connetraddr,sizeof(connetraddr));
          int lengg= send(sock, (char *)buf, len, 0);

    closesocket (sock);  大神我这有问题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connect(sock,(SOCKADDR *)&connetraddr,sizeof(connetraddr));
          int lengg= send(sock, (char *)buf, ...

两个任务里面是操作的同一个sock吗,一个发一个接收,如果是的话,老版的RL-TCPnet不要这么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任务里面是操作的同一个sock吗,一个发一个接收,如果是的话,老版的RL-TCPnet不要这么玩。

是同一个sock,这样会有啥问题哇。那大神有啥建议,因为我收发可能要在两个任务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任务里面是操作的同一个sock吗,一个发一个接收,如果是的话,老版的RL-TCPnet不要这么玩。

大神,要不要给点意见怎么操作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是同一个sock,这样会有啥问题哇。那大神有啥建议,因为我收发可能要在两个任务中

求住大哥,遇到这里瓶颈了?两个任务中,另一任务中调用send数据发布出去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求住大哥,遇到这里瓶颈了?两个任务中,另一任务中调用send数据发布出去

同一个socket句柄,两个任务里面都操作,老版的TCPnet不行。

最好一个任务里面处理或者两个任务里面使用不同Socket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一个socket句柄,两个任务里面都操作,老版的TCPnet不行。

最好一个任务里面处理或者两个任务里面使 ...

我用的是stm32f407 (v5) ,如果V5可以用新版本TCPnet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stm32f407 (v5) ,如果V5可以用新版本TCPnet?

新版RL-TCPnet V7.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,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,更新至第14章(2020-01-19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243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新版RL-TCPnet V7.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,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,更新至第14章(2020-01-19) ...

好的,我看看学习用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新版RL-TCPnet V7.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,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,更新至第14章(2020-01-19) ...

RTE_Device.h这个头文件出现黄色感叹号?这是啥原因,以前没遇到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新版RL-TCPnet V7.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,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,更新至第14章(2020-01-19) ...

#include CMSIS_device_header 这也找不到文件,楼主。我直接下载的 v5     H7服务端例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#include CMSIS_device_header 这也找不到文件,楼主。我直接下载的 v5     H7服务端例程

此贴问题就帮你这么做吧,剩下自己研究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此贴问题就帮你这么做吧,剩下自己研究下。

还得请教一个问题一个服务端例子,硬汉哥 V5-1030_RL-TCPnet实验_高效的事件触发框架(RTX)这个用例中,TCPnetTest函数中第二while建立连接后为啥,3s左右才会进去。不会一直进去吗(如果没收到报文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得请教一个问题一个服务端例子,硬汉哥 V5-1030_RL-TCPnet实验_高效的事件触发框架(RTX)这个用例中, ...

结帖

楼主:
嗯,客户端和服务端已经建立连接了,但是客户端不发数据。建立连接之后 下面收报文while ,是隔了好久才会进去,这是为啥?有点想不明白。我加您qq了,哥麻烦同意,想截图给您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,客户端和服务端已经建立连接了,但是客户端不发数据。建立连接之后 下面收报文while ,是隔了好久才 ...

好。

楼主:
老师,RTX系统中 os_time_get(),获取到数据怎么转换成ms。os_time_get获取到的是啥哇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师,RTX系统中 os_time_get(),获取到数据怎么转换成ms。os_time_get获取到的是啥哇?

这个是以系统时钟节拍为单位的,我们的例子系统时钟节拍是1000Hz,也就是说这个函数获取的时间单位是1ms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以系统时钟节拍为单位的,我们的例子系统时钟节拍是1000Hz,也就是说这个函数获取的时间单位是1ms ...

老师,在定时器中断函数是不是不能调用os_time_get();系统时间函数。我调用了出来时间都不对,并且程序异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