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H750 Y版和V版移植的时候要注意啥呀?

楼主(2020-09-24):
问一下大佬,我把程序从Y版移植到V版通信乱码是啥原因?

网友A:
这跟Y和V版没关系。

应该是你的HSE_VALUE和你板子上的实际晶振不匹配导致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跟Y和V版没关系。

应该是你的HSE_VALUE和你板子上的实际晶振不匹配导致的。

我这里用HSI来做时钟源的,两个版本的HSI时钟应该是一样的吧

网友A:
我们现在升级到V版本了,程序没动过,一切正常,不过我们用的HSE。

这个官方文档,Y版升级到V版注意事项。

你可以示波器测试下你当前的串口输出实际波特率是多少。

ps: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,升级到最新版的1.9.0的HAL库看看,升级文档里面的HSI有个这种东西,看看你是否注意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现在升级到V版本了,程序没动过,一切正常,不过我们用的HSE。

这个官方文档,Y版升级到V版注意事项 ...

嗯,我换成外部时钟源就能正常通信了,谢谢大佬,不清楚为什么我之前用这个内部时钟源的程序烧录了几块V版的都能正常通信,现在为什么就不行了呢?

网友(2023-02-03):
cubemx配置,Y版无法设置480Mhz。需要在RCC里面设置
cubemx 6.7.0
hal 1.11.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