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求救!stm32h750+DP83848 怎么配置?

楼主(2020-09-24):
如题,看了很多教程都没有一个能用的。有没有可以ping通的例程啊,求救啊,国庆前Deadline。

网友:
lwip或者tcpnet好移植,使用MDK的RTE创建即可,比较简单。

当前最重要的是先保证的硬件没问题,这个很关键,先读ID看看正常了没,然后查看PHY配置是否正常了。

移植这两个即可,MDK的RTE自带83848

新版RL-TCPnet V7.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,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,更新至第14章(2020-01-19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5243&fromuid=58

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,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,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,更新至第7章(2020-05-03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5874&fromuid=58

前几天刚有个坛友咨询了个83848的问题,看看对你有启发没有

STM32F429,PHY更换成DP83848 后ping丢包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9956&fromuid=58

网友:
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?是硬件问题吗?
我用的DM9161A也是ping不通,想换成DP83848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