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/SDIO] STM32H7的SDIO自带DMA处理4字节对齐代码的配套工程

楼主(2020-09-25):
这几个例子里面都已经做了处理:

处理思路就是底层的读写函数里面如果地址是4字节对齐的,不做处理,如果不是对齐,通过复制到一个4字节对齐的缓冲里面做DMA传递。

基于STM32H7的uCOS-III + FatFS + emWin +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0125

基于STM32H7的FreeRTOS+ FatFS + emWin +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0127

基于STM32H7的uCOS-II + FatFS + emWin +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0126

其实有个更简单,性能也最高的解决办法,核心思想如下:

如果用户要写入或读取的数据小于ffconf.h文件里面设置的扇区大小(基本都是512字节)。
(1)当要写入和读取的数据小于扇区大小时,会直接使用FATFS结构体里面的数组win[_MAX_SS]做DMA写操作到,正好1个扇区大小。
(2)当要写入和读取的数据大于等于扇区大小时,扇区整数倍的地方将直接使用用户提供的收发缓冲区发送,而不足一个扇区的地方将使用FATFS结构体里面的数组。

所以用户要做的就是直接定义个4字节对齐的读写缓冲区即可。

网友A:
给出的高性能解决方法,需要改FatFs

网友:
文末给出的高性能思路,是需要改FatFs源码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出的高性能解决方法,需要改FatFs

不用,就是用户调用函数f_write和f_read的时候不是有个buf参数么,将这个参数地址设置为4字节对齐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用,就是用户调用函数f_write和f_read的时候不是有个buf参数么,将这个参数地址设置为4字节对齐。

多谢,那这确实很方便了。

网友:
这个思路不错,晚上回去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谢,那这确实很方便了。

网友B:
使用上面的freertos模板,在H750 480MHZ的SDMMC2上,改了IO口和分频=4.DMA读的时候进HAL_SD_IRQHandler总是提示HAL_SD_ERROR_RX_OVERRUN。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使用上面的freertos模板,在H750 480MHZ的SDMMC2上,改了IO口和分频=4.DMA读的时候进HAL_SD_IRQHandler总是 ...

主频设置为400,仅修改IO,测下是否正常。

网友B:
并没什么用,我再把sdmmc_CK频率往下降都没用。我用的是SDMMC2,好像也不需要专门设置AXI SRAM啊。外部上拉也是有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并没什么用,我再把sdmmc_CK频率往下降都没用。我用的是SDMMC2,好像也不需要专门设置AXI SRAM啊。外部上拉 ...

你用的SDMMC2,中断改了没。

网友B:
改了的,已经进去中断了。就是在中断里面检测到HAL_SD_ERROR_RX_OVERRUN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改了的,已经进去中断了。就是在中断里面检测到HAL_SD_ERROR_RX_OVERRUN的。

别的问题不清楚了。

网友B:
搞定了,是我用了DTCM导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搞定了,是我用了DTCM导致的

补张图,方便其他坛友看

网友C(2020-12-10):
硬汉大哥,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,我只要不是对齐的访问,比如是奇数,读取出来的数据就是错位的。
我用的芯片DMA没有FIFO,搞了很久,方法试了个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大哥,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,我只要不是对齐的访问,比如是奇数,读取出来的数据就是错位的。
我用的芯 ...

你用的是那款芯片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用的是那款芯片。

我用的AT403
我测试了,没有办法,只要f_seek 函数偏移量不是四个字节对齐,或者是奇数,就必然错位。
我现在只有提前计算判断,对齐四字节访问,目前测试才算正常,这个BUG,我搞了三天。
我也尝试修改 DMA 修改为读取缓冲为字节单位, 但是不成功。
我怀疑是DMA不支持这样用法,或者是DMA功能太弱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用的AT403
我测试了,没有办法,只要f_seek 函数偏移量不是四个字节对齐,或者是奇数,就必然错位。
...

这个有参考,不过STM32的。

继续提升STM32F4的4线SDIO DMA方式的读写稳定性,发布新版案例(2020-06-30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560&fromuid=58

网友(2023-05-19):
引用 楼主:
补张图,方便其他坛友看

哎呀,我也中计了,还中了两次,我usb和sdmmc都是用的dtcm。
谢谢大佬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