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串口助手] H7-TOOL新增串口监视功能操作说明(2020-09-25)

楼主(2020-09-25):
H7-TOOL的APP固件V1.32版本开始增加此功能。

当前串口监视功能规格
- 联机模式界面,长按S进入扩展功能界面,选择数据监视器。
- 支持2路串口数据显示, 第1路: 232RX,  485,  TTTLRX   第2路:  D1 URX  。
- 支持HEX,ASCII格式选择,字体12点阵和16点阵。
- 支持加时间戳功能,精确显示到us (双路时误差30us)。

1、联机模式界面,长按S进入扩展功能界面,选择数据监视器,再选择串口(TTL,RS232,RS485)就进入监视界面了

2、设置方法,进入串口监视功能后,长按S键可进入设置界面

3、单路动态效果展示:

网友A:
666,不过小屏幕不方便查看和分析,是否有保存到emmc或者上传到上位机的功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66,不过小屏幕不方便查看和分析,是否有保存到emmc或者上传到上位机的功能?

我突然想起来,我之前做DSP教程的时候整方案了,专门做了个MATLAB的WIFI版上位机,就是为了方便H7-TOOL的ESP32上传数据做分析。

Matlab的WIFI版数据通信案例已经发布,更新到第2版DSP教程得的第10章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5051&fromuid=58

网友B(2023-01-18):
我反馈一个问题,H7-Tool 版本V2.19,串口助手抓目标板日志,用RJ45输出到PC,日志里会偶尔增加两字节“ÿ0”,也就是0xFF 0x30,出现在回车换行前后。PC工具显示界面没有这两个字符,新增的字符出现在保存的日志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反馈一个问题,H7-Tool 版本V2.19,串口助手抓目标板日志,用RJ45输出到PC,日志里会偶尔增加两字节“ ...

这个是双串口记录数据区分标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双串口记录数据区分标识。

哦哦,知道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