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求助,emWin自带的多页控件问题

楼主(2020-09-25):
我想弄一个上下页切换的界面,这个控件的选项卡可以设置为一个按钮那样,并且不是附着在控件上的那种吗?

网友A:
方便的话,上个要实现的效果截图看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话,上个要实现的效果截图看下。

图片怎么发的?地址是哪个

楼主:
就是点击下一页切换到图二,上一页回到图一,只有按钮和图下面的地方发生了改变,切换都是在同一个窗口里进行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点击下一页切换到图二,上一页回到图一,只有按钮和图下面的地方发生了改变,切换都是在同一个窗口里进 ...

自己做几个独立的窗口更方便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做几个独立的窗口更方便些。

就是直接切换对话框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直接切换对话框吗?

都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