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证一个东西理解是否正确

楼主(2020-09-25):
FreeRtos FreeRTOSConfig.h中  #define   configMAX_PRIORITIES    5,此参数用于定义可供用户使用的最大优先级数,如果这个定义的是 5,那么用户可以使用的优先级号
是 0,1,2,3,4,不包含 5,(我的理解是如果定义成5,操作系统不能打断0-4的中断,5以及5以上操作系统可以打断,中断中可以使用操作系统ISR结尾的函数,对于F429最大可以定义成15,如果不小心定义成20或者更大的数据,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?)

楼主:
对于F429,最大16

网友:
这里是任务优先级,和中断优先级没有一点关系

网友A:
13.3中断优先级和任务优先级区别
部分初学者也容易在这两个概念上面出现问题。 简单的说,这两个之间没有任何关系, 不管中断的优
先级是多少, 中断的优先级永远高于任何任务的优先级,即任务在执行的过程中,中断来了就开始执行中
断服务程序。
另外对于 STM32F103, F407 和 F429 来说, 中断优先级的数值越小, 优先级越高。 而 FreeRTOS
的任务优先级是, 任务优先级数值越小, 任务优先级越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3.3中断优先级和任务优先级区别
部分初学者也容易在这两个概念上面出现问题。 简单的说,这两个之间没有 ...

谢谢,记错了,已经重新看了这部分的笔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3.3中断优先级和任务优先级区别
部分初学者也容易在这两个概念上面出现问题。 简单的说,这两个之间没有 ...

感谢分享。
三个任务的优先级分配一直模糊,联系起来就清晰多了。任务优先级高,尽量快速处理信息,任务优先级低的做复杂、耗时的运算例如刷屏幕数据,反过来复杂、耗时的运算也要适当设置信号量或者判忙标志位做必要的保护。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