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29鼠标

楼主(2020-09-25):
目前F429两个USB口,一个做主机,读写U盘,一个做从机W25模拟U盘,可以再加个鼠标吗,各位大佬给个提示,谢谢

网友A:
两个USB是独立的,随意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USB是独立的,随意玩

现在移植了一个MSC类的支持U盘,可以再移植HID类支持鼠标,这两个代码会不会有冲突,没有仔细看过这部分库代码,有点迷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USB是独立的,随意玩

一个F429USB主机端口可以实现识别U盘和鼠标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一个F429USB主机端口可以实现识别U盘和鼠标吗

同时插入两个吗,你要接入一个hub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时插入两个吗,你要接入一个hub。

不是同时插入,外部选择,已经实现了,就是把USb host初始化为ms或者hid 鼠标,在测试稳定性,上面老大的意思用户随便插个鼠标就能用,发现ST,usb hid兼容性不好,鼠标数据格式也不一样,遇到了3种,4字节,6字节,8字节,关键是鼠标每次上传8字节数据,小米无线鼠标和联想无线鼠标数据格式不一样,头大了,eric2013有没有对st hid 库做过优化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同时插入,外部选择,已经实现了,就是把USb host初始化为ms或者hid 鼠标,在测试稳定性,上面老大的 ...

USB Host的话,这个坑太多了,兼容性是嵌入式系统永久的痛,根本原因就是此贴

SEGGER介绍如何专业的测试USB Host产品稳定性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249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