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RTX任务间同步与通信疑惑
程序小白

楼主(2020-09-26):
刚学习操作系统,在看RTX4教程: 讲到4种通信API: 事件标志组,信号量,互斥信号量,消息队列(邮箱);

以下理解有没有问题?

(1) 任务间同步:  会使用到事件标志组,信号量,互斥信号量,  目的是让任务按照设定的先后顺序依次运行;

(2)任务间通信:只会用到消息队列(邮箱) , 目的是为实现任务间的 数据交换。

网友:
不仅仅是让任务按照设定的先后顺序依次运行,尤其互斥信号量更是对有关资源的保护和使用,比如共用同一个串口等。

网友A:
初步这么理解可以,注意楼上坛友说的互斥信号量,互斥信号量不适合做同步,主要用于资源保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初步这么理解可以,注意楼上坛友说的互斥信号量,互斥信号量不适合做同步,主要用于资源保护。

谢谢老大。 这两天又好好看了下,互斥锁是单个资源的互斥访问,信号量是多个资源的互斥访问,两者最主要的功能还是用来做资源保护;  任务同步只是客观上形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