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失能控件焦点的函数出来了

楼主(2020-09-27):
在使用emwin时,经常需要临时或者某些切换时 失能指定的widget的焦点
emwin设置焦点:
WM_SetFocus(_hMenu)

emwin失能焦点好像忘了,根据“板凳”楼层兄弟的提示,我复习了一下:
void BUTTON_SetFocusable(BUTTON_Handle hObj, int State)

void EDIT_SetFocusable(EDIT_Handle hObj, int State)

void MULTIEDIT_SetFocusable(MULTIEDIT_HANDLE hObj, int OnOff);

GUIX设置控件焦点:
gx_widget_status_add(GX_WIDGET *widget, GX_STATUS_ACCEPTS_FOCUS)

函数原型:
UINT gx_widget_status_add(GX_WIDGET *widget, ULONG status)

GUIX失能控件焦点:
gx_widget_status_remove(GX_WIDGET *widget, GX_STATUS_ACCEPTS_FOCUS)

函数原型:
UINT gx_widget_status_remove(GX_WIDGET *widget, ULONG status)

status flags丰富不丰富:
/* Define Widget status flags.  */

#define GX_STATUS_VISIBLE                   0x00000001UL
#define GX_STATUS_SELECTABLE                0x00000002UL
#define GX_STATUS_ACCEPTS_INPUT             0x00000004UL
#define GX_STATUS_HIDDEN                    0x00000008UL

#define GX_STATUS_DEFAULT_FOCUS             0x00000010UL
#define GX_STATUS_ACCEPTS_FOCUS             0x00000020UL
#define GX_STATUS_HAS_FOCUS                 0x00000040UL
#define GX_STATUS_NOTIFY_ON_GAIN_FOCUS      0x00000080UL

#define GX_STATUS_NAV_STOP                  0x00000100UL
#define GX_STATUS_NAV_PARENT                0x00000200UL

#define GX_STATUS_MOVABLE                   0x00001000UL
#define GX_STATUS_BUTTON_DERIVED            0x00002000UL
#define GX_STATUS_TOGGLE_UNLOCK             0x00004000UL
#define GX_STATUS_DIRTY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008000UL

/* define cursor status flags */
#define GX_STATUS_CURSOR_SHOW               0x00010000UL
#define GX_STATUS_CURSOR_DRAW               0x00020000UL
#define GX_STATUS_MARK_PREVIOUS             0x00040000UL
#define GX_STATUS_MARK_NEXT                 0x00080000UL

/* Define radial slider status flags */
#define GX_STATUS_ANIMATION_NONE            0x00010000UL
#define GX_STATUS_TRACKING_START            0x00020000UL

#define GX_STATUS_MODAL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100000UL

#define GX_STATUS_LINE_BREAK_PROCESSED      0x02000000UL
#define GX_STATUS_RESIZE_NOTIFY             0x04000000UL
#define GX_STATUS_STUDIO_CREATED            0x08000000UL

#define GX_STATUS_TRANSPARENT               0x10000000UL
#define GX_STATUS_NONCLIENT                 0x20000000UL
#define GX_STATUS_OWNS_INPUT                0x40000000UL
#define GX_STATUS_DYNAMICALLY_ALLOCATED     0x80000000UL

焦点切换在做键盘时一定会用到。

函数机翻中文

函数机翻中文

机翻了一下函数说明:

函数简介

函数简介

网友:
emwin的失能焦点函数是WM_SetFocussable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兄弟提示,刚才复习了一下,顺手分享出来。

BUTTON_SetFocussable函数说明

BUTTON_SetFocussable函数说明

MULTIEDIT_SetFocussable函数增加的时间

MULTIEDIT_SetFocussable函数增加的时间

MULTIEDIT_SetFocussable函数说明

MULTIEDIT_SetFocussable函数说明

EDIT_SetFocussable函数增加的时间

EDIT_SetFocussable函数增加的时间

EDIT_SetFocussable说明

EDIT_SetFocussable说明

网友A:
有没有发现获取当前窗口控件焦点的函数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发现获取当前窗口控件焦点的函数?

貌似没有,只能此贴方案

GUIX 如何获取当前焦点?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0367&fromuid=58

网友B:
你有没有捣鼓键盘输入功能,键盘的隐藏,显示 功能 ?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有没有捣鼓键盘输入功能,键盘的隐藏,显示 功能 ??

GUIX Studio里面有个计算器的例子可以参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GUIX Studio里面有个计算器的例子可以参考。

貌似这个里面是有一个

C:\Azure_RTOS\GUIX_Studio_6.0\examples\demo_guix_smart_watch

貌似看着比较复杂,没有搞懂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