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GUIX教程,今天更新窗口切换章节(2020-09-27,已经发布)

楼主(2020-09-27):
整理中,将随今天的周报一起发布。

特此跟大家说明下

2020-09-28

已经发布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429

网友:
期待呀,到时自己又可以折腾了

网友A:
什么时候出按钮教学?

网友:
步伐锵锵锵,大力支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时候出按钮教学?

先把窗口切换,定时器触发,局部更新等做好就开始控件的章节制作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先把窗口切换,定时器触发,局部更新等做好就开始控件的章节制作了。

支持 中文字库显示的 历程大概什么时候安排呀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支持 中文字库显示的 历程大概什么时候安排呀 ?

对,还有中文字体,也做上,

网友B:
窗口切换,单独 增加 / 删除 修改方面不 ? 或者说 增加窗口,删除 窗口 必须得靠 那个 studio 工具软件来实现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窗口切换,单独 增加 / 删除 修改方面不 ? 或者说 增加窗口,删除 窗口 必须得靠 那个 studio 工具软件来 ...

用GUIX Studio做全套配置比较好。

网友A:
已經實現了,下一章什麽時候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已經實現了,下一章什麽時候?

下周,下下周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先把窗口切换,定时器触发,局部更新等做好就开始控件的章节制作了。

你好,我按照教程 捣鼓了一下界面切换,貌似使用 guix studio 仿真切换界面是可以,但是搞到单片机里面却没有任何显示 ??

之前没有进行 界面切换操作时,单片机是可以显示出来的

视频观看地址
https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NDg4NDEwMjU3Ng==.html

图标放置位置 C:\Azure_RTOS\GUIX_Studio_6.0\graphics\icon menu

放置位置   C:\Azure_RTOS\GUIX_Studio_6.0\graphics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我按照教程 捣鼓了一下界面切换,貌似使用 guix studio 仿真切换界面是可以,但是搞到单片机里面却 ...

务必看教程,有个这部分,你应该没有注意到。
你创建的窗口要在单片机里面都创建一下才行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务必看教程,有个这部分,你应该没有注意到。
你创建的窗口要在单片机里面都创建一下才行。

多谢多谢啊,教程我看了 创建 三个窗口的章节,移植的没有看造成的,惭愧惭愧呀

有个问题想请教下,如果我主界面里面有那么多个图标都要创建切换窗口界面的话,那貌似是需要很多个窗口的啊,这样的话,会占用大量单片机的 ram 吧,感觉有些不太科学啊 ??

有没有什么方法像  emwin 那样,在有需要的时候再创建,退出时删除啊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多谢多谢啊,教程我看了 创建 三个窗口的章节,移植的没有看造成的,惭愧惭愧呀

有个问题想请教下,如 ...

可以动态的创建,此处勾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以动态的创建,此处勾上

你好,是不是这个按钮只需要勾上就行了,其他配置什么的 studio 会自动生成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是不是这个按钮只需要勾上就行了,其他配置什么的 studio 会自动生成?

对,动态从你的动态内存申请

网友:
我现在把主界面所有的按钮功能都加上动态创建(进入到下级界面的按钮) 及 除主界面外的所有界面都勾选了动态创建方式,
貌似效果还不错,在 MainTask 函数里面只创建一个主界面即可

网友(2021-08-13):
多窗口切换时,只设置了一个窗口Visible AT Startup,为什么一上电所有窗口会同时显示?我用的单色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