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求助:STM32H743的电压参考缓冲器 (VREFBUF)用不了

楼主(2020-09-27):
根据STM32H7参考手册的描述:
STM32H7x3 器件内置有电压参考缓冲器,既可用作 ADC 和 DAC 的参考电压,也可通过VREF+ 引脚用作外部元件的参考电压。

现在我把VREF+ 引脚悬空,设置:VREFBUF->CSR = 0x11;  即选择内部2.048V参考电压,作为ADC的参考基准电压。

然后,我等待VRR位就绪,就死在while循环了:while((VREFBUF->CSR & (1<<3)) == 0);

网友A:
早期的测记录。

实测使用H7自带的电压基准是绝对不可以让VREF+继续外接其它稳压,否则无法工作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89360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早期的测记录。

实测使用H7自带的电压基准是绝对不可以让VREF+继续外接其它稳压,否则无法工作

现在我把VREF+ 引脚悬空,肯定没有给其它元器件提供参考电压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我把VREF+ 引脚悬空,肯定没有给其它元器件提供参考电压的。

如果硬件你确保没问题了额,基本就是你程序问题了,因为我测试过,确实是可以使用的。

网友B:
估计是没有使能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估计是没有使能吧

VREFBUF->CSR = 0x11;  //设置最低位ENVR为1,就使能内部参考电压模式了。

网友(2020-12-02):
这CSR寄存器配置完是不是,还是0;仿真调试看一下寄存器状态。

网友C(2021-03-01):
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,我现在也设置参考电压失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,我现在也设置参考电压失败

我没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后来我另外加了2.048V基准电压芯片到VREF+ 引脚,不用H7内部的电压基准了,解决问题。

网友D(2021-07-19):
__HAL_RCC_VREF_CLK_ENABLE()  在ST的论坛里面看到了 这个函数 实测有效  ,其余代码与楼主一样 先开时钟 再赋值检测。2.5V Vref+引脚为2.41v  2.048v 引脚为1.91V  不知道是万用表垃圾  还是芯片测试的话就这样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__HAL_RCC_VREF_CLK_ENABLE()  在ST的论坛里面看到了 这个函数 实测有效  ,其余代码与楼主一样 先开时钟  ...

这个误差貌似有点大。

网友E(2022-11-03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误差貌似有点大。

这是什么意思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这是什么意思啊

H7用的是最新版的软件包3.0.0吧,然后CubeMX也用最新的。
这样就没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7用的是最新版的软件包3.0.0吧,然后CubeMX也用最新的。
这样就没问题了

好的,回去试一下

网友F(2023-03-18):
我是H743,也用不了内部参考,已经把Vref+悬空,但是CSR寄存器的Hiz位一直是1,无法根据我写入的值变为0;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是H743,也用不了内部参考,已经把Vref+悬空,但是CSR寄存器的Hiz位一直是1,无法根据我写入的值变为0;

__HAL_RCC_VREF_CLK_ENABLE();//使能VREF时钟

HAL_SYSCFG_DisableVREFBUF();//失能VREFBUF

HAL_SYSCFG_VREFBUF_VoltageScalingConfig( SYSCFG_VREFBUF_VOLTAGE_SCALE0 );//设置内部参考电压为2.5V

HAL_SYSCFG_VREFBUF_HighImpedanceConfig( SYSCFG_VREFBUF_HIGH_IMPEDANCE_DISABLE );//VREF+ 从内部连接到电压参考缓冲器输出

HAL_SYSCFG_EnableVREFBUF();

VerF+引脚浮空加电容

网友G(2025-03-20):
能发一下程序吗,我照着配置,然后用万用表量VREF+怎么没有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能发一下程序吗,我照着配置,然后用万用表量VREF+怎么没有电压

不用了,我服了,一直拿ST的跑不出来,结果换成自己的司居然能跑,那应该不是程序问题,应该是我之前可能不小心烧了VREF+

楼主(2025-04-26):
引用 网友D:
__HAL_RCC_VREF_CLK_ENABLE()  在ST的论坛里面看到了 这个函数 实测有效  ,其余代码与楼主一样 先开时钟  ...

感谢您。

确实需要加上__HAL_RCC_VREF_CLK_ENABLE(),就正常了。

VREF+引脚浮空还需要加稳压电容,才能稳定输出2.048V。

我手头刚好有10uF/0603电容,加到VREF+引脚上后,用34401A测试输出参考电压:2.055V,和2.048V相差7mV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