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STM32CubeMX给FreeRTOS配套的就是V2封装层, 实用性如何?

楼主(2020-09-27):
STM32CubeMX给FreeRTOS配套的就是V2封装层,
稳定吗?有人用它做过量产项目吗?
谢谢!

楼主:
与原生的freertos比,有什么优缺点?

网友:
稳定性没有问题,但是各种函数都变了名称和参数,需要一段时间适应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与原生的freertos比,有什么优缺点?

封装以后,cubemx可以导入多种RTOS,但是代码里面使用相同的函数,方便移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