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RMII驱动发送错误

楼主(2020-09-27):
使用RMII发送数据时,使用HAL_ETH中的Transmit函数
/* Start transmission */
    /* issue a poll command to Tx DMA by writing address of next immediate free descriptor */
    WRITE_REG(heth->Instance->DMACTDTPR, (uint32_t)(heth->TxDescList.TxDesc[heth->TxDescList.CurTxDesc]));
    tickstart = HAL_GetTick();
    /* Wait for data to be transmitted or timeout occured */
     while((dmatxdesc->DESC3 & ETH_DMATXNDESCWBF_OWN) != (uint32_t)RESET)

在调试时,WRITE_REG那一行,间隔一段时间运行,desc3能成功复位,全速运行desc3一直置位,发送不成功。

网友:
不使用调试状态,程序能用吗

楼主:
谢谢硬汉哥,已经在您之前的回答中找到答案了,
需要配置MPU。
啊,解决了困扰很久的bug

网友A(2021-01-13):
引用 楼主:
谢谢硬汉哥,已经在您之前的回答中找到答案了,
需要配置MPU。
啊,解决了困扰很久的bug

您好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能分享下程序么 万分感谢 可以有偿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您好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能分享下程序么 万分感谢 可以有偿

你用的什么PHY和协议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用的什么PHY和协议栈。

用的是DP83848 协议栈是UI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