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图层叠加的问题

楼主(2020-09-27):
硬汉哥: 最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,先直接上代码        GUI_SetBkColor(GUI_WHITE);
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BLACK);
        GUI_DispStringHCenterAt("Alphablending", 45, 41);
        GUI_SetAlpha(0x40);
        GUI_SetColor(0x0000FF);
        GUI_FillRect(0, 0, 49, 49);
        GUI_SetAlpha(0x80);
        GUI_SetColor(0x00FF00);
        GUI_FillRect(20, 20, 69, 69);
        GUI_SetAlpha(0xC0);
        GUI_SetColor(0xFF0000);
        GUI_FillRect(40, 40, 89, 89);
        GUI_EnableAlpha(0);

我在安富莱stm32F103-V3的板子上运行正常,但是移植到自己的板子上就出现了问题,显示效果如图片所示,百思不得其姐。
小白一枚,刚学emwin不久

网友:
这个主要是读点函数有问题。

楼主:
用的是你们提供的范例,读点的函数确实有问题,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img\1.bmp

楼主:
这个是在V3的板子上显示的效果,应该是红-->绿->蓝,实际是蓝-->绿->蓝,但是我使用GUI_SetBkColor(GUI_RED);        GUI_Clear();、GUI_SetColor()....这些刷的颜色都是对的

楼主:
怎么上传的图片有问题呢?在这里补充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上传的图片有问题呢?在这里补充一下

这种屏读像素要连续读2-3次才可以,前面的空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