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坛子里移植过USBX的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20-09-27):
我参照官方提供的那个F7的例程想搞哈USBX,相关代码文件都添加到工程里后编译没问题,但内存分配初始化就死掉了。
MCU用的是STM32F429,  RAM起始地址0x20000000;CCM起始地址0x10000000,CCM目前没用。
仿真查看有个地方想不通:那个THREADX的入口函数tx_application_define(void *first_unused_memory)传递过来的first_unused_memory内存地址怎么是0x20030004 ?
这不是192K内存边界地址了么?如果这样,那后面所需内存还怎么分?想不通,仿真到ux_system_initialize()函数里初始化内存就死掉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first_unused_memory是你xxx.S启动文件里面栈地址,你这个值是不是没有正确传递过来,应该是那个low level init文件有点问题。

楼主:
解决了,传递过来的这个栈底地址没毛病,threadX的任务堆栈是从栈底向上递减的。手动把USBX的内存手动指定到另一块区域就OK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,传递过来的这个栈底地址没毛病,threadX的任务堆栈是从栈底向上递减的。手动把USBX的内存手动指定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