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AR] IAR如何使用Simulator仿真

楼主(2020-09-27):
请问大佬们,iar怎么使用模拟仿真的?
需要设置哪些地方,我进行仿真,直接退出了

楼主:
哪位大佬提示下,谢谢~~

网友A:
模拟仿真是什么,软件仿真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模拟仿真是什么,软件仿真吗

对,就是类似keil带软件仿真,iar怎么使用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对,就是类似keil带软件仿真,iar怎么使用?

如果是软件仿真,不要去研究它,没有研究价值。
所有IDE的软件仿真,仅供娱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软件仿真,不要去研究它,没有研究价值。
所有IDE的软件仿真,仅供娱乐。

我有的时候, 就是想不通过下载flash的方式验证一些
arm c方面的语法,有时候64位pc上验证比较位数不一样了
keil就很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