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MC] fmc 地址复用模式 读取时序 地址切换到数据的时间怎么没有

楼主(2020-09-27):
最近用stm32f7的fmc读取fpga的内部ram,在读取的情况下,发现FMC_AD[15:0] 由地址(I/O输出模式),切换到数据输入(I/O输入模式),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。实际测试转换时间大概1-2Thclk周期(216Mhz时钟),3个Thclk读一个数据,根本满足不了。而且读取和写入的建立时间只能一起设置,直接导致我的写入速度也慢了。。。这是咋回事

网友:
地址复用模式没怎么用过,非复用模式有个时序参数成员BusTurnAroundDuration可以用来配置两个连续数据读写的时间间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