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QSPI Flash 该怎么接线呢

楼主(2020-09-28):
QSPI Flash 该怎么接线呢  小白不懂啊

网友A:
我们这个不用接到QSPI Flash的引脚上。

以iMX RT1052外挂的QSPI Flash为例,直接接到RT1052的SWD接口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这个不用接到QSPI Flash的引脚上。

以iMX RT1052外挂的QSPI Flash为例,直接接到RT1052的SWD接口即 ...

H7  可以当离线编程器用吗  MX25L51245G烧录这种芯片   可以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H7  可以当离线编程器用吗  MX25L51245G烧录这种芯片   可以吗

脱机烧录,脱机烧录,就是离线烧录的意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脱机烧录,脱机烧录,就是离线烧录的意思。

MX25L51245G烧录这种芯片  怎么接线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MX25L51245G烧录这种芯片  怎么接线呢

我们这个不需要你单独拉出一个线,或者再弄个插座去接QSPI做烧录,太麻烦了。

一般你用QSPI Flash是不是接到STM32,IMX RT等芯片上的,你仅需接到这些芯片的SWD接口即可,可以这些芯片与外部QSPI一起更新,也可以单独更新QSPI,就是这么个东东。

像JLINK搞的那种SPI Flash烧录需要拉线接到SPI芯片上,太麻烦了。量产太繁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这个不需要你单独拉出一个线,或者再弄个插座去接QSPI做烧录,太麻烦了。

一般你用QSPI Flash是不 ...

我用QSPI Flash不是接到STM32   我把它当48编程器用  可以吗  谢谢解答   类似电脑主板等8脚16脚芯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QSPI Flash不是接到STM32   我把它当48编程器用  可以吗  谢谢解答   类似电脑主板等8脚16脚芯片

这不就是JLINK那种外置烧录么,太麻烦了。。。所以一开始我们就么有做这种方式。整到板子上面一起升级多爽。

不过你说的这种支持也比较简单,写个SPI驱动即可,后面可以考虑做这种方案的支持。

楼主:
太好了  就等这个啦  早日搞定!!!费心啦
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太好了  就等这个啦  早日搞定!!!费心啦
!!

已经给公司反馈了,有空就做。
已经整理到功能建议中:

H7-TOOL的各种APP应用建议,改进和修改汇总贴(2020-09-29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866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