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参考硬汉的教程,尝试在STM32F103移植RTX5。

楼主(2020-09-28):
之前一直用RTX4,最近硬汉老师上传了RTX的教程,又重新燃起了移植RTX5的兴趣。。
但是硬汉的教程都是基于v5,v6,v7的开发板,没有103的,我又不喜欢受限于各种模板,所以决定参考硬汉的教程,自己尝试移植到103上去。
备注一下,其实我用的是雅特力的403A芯片,兼容st的103.
本人习惯于用stm32cubemx生成初始化代码,所以决定用subemx生成基础模板,大致跟硬汉的流程一样,只是用cubemx的时候要注意几点。。

1.由于os占用了systick,所以HAL库的定时器要重新选择,理论上只要不用systick就行,我选择的是
2.中断配置中,去掉图片中的3个,没打勾的3个,因为这3个中断os要用,取消后cubemx生成代码的时候就就不会生成,不然会出现重复定义。。
3.其他的直接直接用硬汉的方法就行,也不用添加stm32f4xx_hal_timebase_tim.c了,

测试的话直接复制硬汉的任务创建与测试函数。。
我自己就测试了一个LED灯,和一个串口发送hello,word!..
一次成功,前后花费不到10分钟。

做了这个测试后你再也不局限于用什么单片机了。。。f0,f1,f4,理论上是一样的。。

后续就是深入研究咋使用这个os了。。

本人菜鸡,欢迎批评指正。。

附上测试代码。。

楼主:
期待你的教程更新,我想把目前在做的项目全部更新为RTX5,另外不知道RTX要不要自己写cpu使用率统计函数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期待你的教程更新,我想把目前在做的项目全部更新为RTX5,另外不知道RTX要不要自己写cpu使用率统计函数。 ...

103系列可以直接用标准库的 不一定用hal的库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期待你的教程更新,我想把目前在做的项目全部更新为RTX5,另外不知道RTX要不要自己写cpu使用率统计函数。 ...

不用单独再做,这个就是CPU利用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03系列可以直接用标准库的 不一定用hal的库

好多年不用标准库了,喜欢直接用stm32cubemx生成初始化代码,提高工作效率。

网友B(2020-11-25):
CMSIS Driver层的USART驱动  请问基于STM32F103上测试过串口驱动没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MSIS Driver层的USART驱动  请问基于STM32F103上测试过串口驱动没有?

你还没有搞出来。。

网友B:
哈哈  没搞了    百思不得其解啊   MDK的help文档也是这样的  就是不知道为啥不行  所以我才到处问有没有搞过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哈哈  没搞了    百思不得其解啊   MDK的help文档也是这样的  就是不知道为啥不行  所以我才到处问有没有搞 ...

主要是不怎么用F1了,要是用,说啥也得给你做个例子,太执着了,兄弟

网友:
这是MDK5版业余探索  孕育成熟有机会就能转项目应用
平时项目主要还是以MDK4为主  各方面都稳定熟悉
其实F4一下用MDK4+标准库或寄存器 基本应付项目应用没问题的

网友C(2021-02-24):
楼主你好。我按照楼主的方式在STM32F103上运行了RTX5,非常方便。谢谢。有个问题,我启动 “软件定时器”后,软件定时器一直处于READY状态,没有运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你好。我按照楼主的方式在STM32F103上运行了RTX5,非常方便。谢谢。有个问题,我启动 “软件定时器”后 ...

是RTX5自带的定时器组吗,是的话,在RTX5的配置向导里面设置定时器组的优先级为最高的RealTime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