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7,V6,V5开发板RL-TCPnet V7.X双网口教程发布,单网络协议栈管理DM9000和DM9162(2020-11-30)

楼主(2020-09-28):
说明:
1、我们这里是使用一个网络协议栈管理两个网口。
     为了将DM9000驱动做稳定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,专门制作了一个符合CMSIS-Driver驱动规范文件。
2、网络性能。
H7双网口性能:
(1)DM9000速度99.7Mbps
(2)DM9162速度99.8Mbps

F429双网口性能:
(1)DM9162速度99.9Mbps
(2)DM9000速度75Mbps

F407双网口性能:
(1)DM9162速度99.8Mbps
(2)DM9000速度73.7Mbps

注意事项:
编译例子前务必安装当前最新的MDK软件包,汇总下载地址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0490

下载不正常的话,请鼠标右击附件“复制链接地址”,然后粘贴到迅雷等下载器来下载。

V7开发板教程

例子:
V7-4000_RL-TCPnet V7.X的双网口应用模板(DM9000和DM9162

V6开发板教程

例子:

V5开发板教程

例子:

目录:

DM9000速度GIF:

DM9162速度GIF:

楼主:
碉堡,H7双网口的DM9000速度99.7Mbps,DM9162速度99.8Mbps,二合一综合文件传输速度146Mbps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7653

威力四射,F429板子的双网口DM9162文件传输速度99.9Mbps,DM9000速度75Mbps(2020-05-14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7699

F407板子双网口性能也是杠杠的,DM9162文件传输速度99.8Mbps,DM9000速度73.7Mbps(2020-05-19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7821

网友A:
楼主准备上RL-NET,还是NETX,又或者一起上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准备上RL-NET,还是NETX,又或者一起上呢?

当前RL-TCPnet V7.X比较熟练,先用V7.X

网友:
强烈支持,点赞大佬

网友B:
硬汉哥有没有v6和v7的资源对比图,纠结买哪个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哥有没有v6和v7的资源对比图,纠结买哪个呢?

主要区别:
V7是STM32H743XIH6的核心板形式,V6是STM32F429BIT6的大板形式。
V7多个了QSPI Flash,V6没有,他们都有的是SPI Flash。
V7的SDRAM是32位带宽32MB,V6的SDRAM是32位带宽16MB。

别的没什么区别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主要区别:
V7是STM32H743XIH6的核心板形式,V6是STM32F429BIT6的大板形式。
V7多个了QSPI Flash,V6没 ...

嗯,谢谢
V7的芯片内部ram就有1MB,就选这个了

网友C:
大佬,感觉可以先把代码放出来,让大家试试,有问题可以提出来,专题可以有针对性的解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大佬,感觉可以先把代码放出来,让大家试试,有问题可以提出来,专题可以有针对性的解答

做一些发一些,不先发例子,效果差。

网友D(2020-10-29):
双网口有路由功能吗?

网友C:
亲,能实现双网口冗余吗?即两张网卡绑定在一张虚拟网卡上,共用一个IP地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双网口有路由功能吗?

自己实现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亲,能实现双网口冗余吗?即两张网卡绑定在一张虚拟网卡上,共用一个IP地址

自己实现即可

楼主:
这段时间工作量安排的太慢,这个需要往后推迟两周发布。

楼主:
开始整理教程,本周准备发布。

楼主:
已经在加紧整理了,本周发布。

网友E:
太好了,公司有个项目正好用到双网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太好了,公司有个项目正好用到双网口。

嘿嘿O(∩_∩)O

楼主(2020-11-30):
正式发布。

网友:
太强了,嫖起来

网友F:
硬汉大哥,Netx是否也支持双以太网的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硬汉大哥,Netx是否也支持双以太网的,谢谢!

也可以的。

网友G:
双网口一般用在哪些应用场景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双网口一般用在哪些应用场景

1、工业以太网
2、双冗余
3、又比如此贴:
STM32-V5双网口能实现路由转发吗?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1816

网友H:
请问硬汉,dm9000暂时不用,需要注释掉哪些呢?我注释掉 ETH1_ENABLE 不行,编译报错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请问硬汉,dm9000暂时不用,需要注释掉哪些呢?我注释掉 ETH1_ENABLE 不行,编译报错,谢谢

这个是现成:

新版RL-TCPnet V7.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,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,更新至第14章(2020-01-19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243&fromuid=58

网友H:
硬汉,是不是可以用FMC扩好几路网口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硬汉,是不是可以用FMC扩好几路网口了?

可以的。

网友I(2021-01-30):
请问硬汉大佬,,为什么例程,用上位机往下发,只有四百多k的速度啊,,那么快的速度是怎么测出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请问硬汉大佬,,为什么例程,用上位机往下发,只有四百多k的速度啊,,那么快的速度是怎么测出来的

用的我们的那个上位机软件吗,加大发送缓冲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的我们的那个上位机软件吗,加大发送缓冲

设置您截图的,,下发大概也只有4MB/s,用的是那个移植的模板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用的我们的那个上位机软件吗,加大发送缓冲

把例程里接收串口打印注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把例程里接收串口打印注释了

这个例子的速度测试是确定没问题的,从你网络测试环境再找找原因吧。

这个是两个板子之间直接TCP传输,也没问题。

两个板子之间TCP通信和UDP通信速度测试,TCP是11.1MB/S,UDP是X.XMB/S,含测试程序(2020-12-04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1951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这个例子的速度测试是确定没问题的,从你网络测试环境再找找原因吧。

这个是两个板子之间直接TCP传输 ...

嗯嗯,谢谢大佬。好像是和上位机有关系,我换台电脑反而只有2.9MB/s。然后我又直接在电脑上用python随便写了个tcp客户端接收,开发板发送,又能跑到9MB/s多,很奇怪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嗯嗯,谢谢大佬。好像是和上位机有关系,我换台电脑反而只有2.9MB/s。然后我又直接在电脑上用python随便 ...

追求高性能,可以自己搞上位机软件是最好的。

网友J:
HI ERIC2013大大,請再請教一下這個
雙網口應用是跑服務器模式讓PC做客戶端來連線嗎???

不過有點問題:

1M9000和DM9162二個RJ45接上分享器後.
有看到燈號有動作好像只有DM9162有亮燈號,DM9000都沒有亮燈號??

2:本應從DCHP請到一個IP , 但是用PING的工具去掃內網所有虛擬IP後,
沒有看到有ARMFLY有反應??
然後從DEBUG MESSAGE只有看到:

"DM9162 Link is down"??
沒有看到有插入RJ45後的反應??

謝謝.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HI ERIC2013大大,請再請教一下這個
雙網口應用是跑服務器模式讓PC做客戶端來連線嗎???

当前提供的例子是确定没问题的,如果你那边测试有问题,从网络测试环境和板子网络部分硬件是否出问题了找原因。

双网口不支持ping armfly,我已经关闭NetBIOS NAME了,详情自己看着这里的操作说明即可,注意跳线帽说明。

网友J:
HI ERIC2013大大

k過調試說明了.跳線帽確實在pg11,左邊位置.
我也怕是硬體因素,所以拿了下面這個專案來試過.
但好像又來了, V7-1007_RL-TCPnet V7.X實驗_TCP服務器(FreeRTOS)這個專案是一切OK的??!!

1:可以看到ARMFLY有去請到IP, (angry ip scanner 軟體)
2:用DM9162端,再使用調試工具去連線可以連到,傳DATA給V7板.
3:在DEBUG MSEEAGE的"link is down"以後,可以看到後續的operation succeeded的訊息.

所以就在奇怪了.為什麼雙網口沒反應的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HI ERIC2013大大

k過調試說明了.跳線帽確實在pg11,左邊位置.

这个就不帮你查了,自己找下问题吧。
如果是硬件问题,明天你联系我们旺旺解决即可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这个就不帮你查了,自己找下问题吧。
如果是硬件问题,明天你联系我们旺旺解决即可。

hi eric2013大大

這個當然,一切看您的工作排程.
只是反映一下我這邊有這個情形.
不過好像不是硬件問題.
因為rl_tcp v7.x實驗看起來是ok的.那表示硬件上是ok.
這個我也再看看.

謝謝回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hi eric2013大大

這個當然,一切看您的工作排程.

帮你测试了一番,从楼主位下载原始例子,未做任何修改,直接下载到V7板子上的测试效果。

注意下面问题,你看看你那边测试效果是否好点。

1,程序下载后将板子断电,然后重新上电测试,不要用调试方式测试。
2、串口会打印获取的IP地址。
3、如果你那边还是不行,你可以考虑仅先插入一个网线,锁定下DM9162是否正常,然后插入DM9000网口测试。
4、前面三步都失败的话,看楼主附件章节,设置固定IP玩下试试。

网友J:
hi eric2013大大
1:這個ip不能改??
2:是要用固定ip,而不是去跟dhcp請ip??

附上照片
運作中的板子
燈號
debug messag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hi eric2013大大
1:這個ip不能改??
2:是要用固定ip,而不是去跟dhcp請ip??

D9000灯都不亮,有点不正常。

动态IP不可以改,是自动获取的。
固定IP才可以改。详情自己看教程附件章节修改。

最后两招,还是不行,得联系旺旺了(请务必按照我下面说的测试)。
1、按照我上面说的方法走一个,特别是固定IP方法。
2、DM9000那个网口不要插入网线,仅DM9162插入网线((保证网线是能用的)。并且MDK使用最新的5.33,MDK中间件使用最新的7.12,STM32H7的软件包使用最新的2.7.0。

还是失败的话,下载V7网盘的里面的出厂程序测试,同时网盘里面还有一个硬件手册,里面有出厂程序操作说明,确认下DM9000网口是否正常,还是有问题,基本可以确定是板子的DM9000出问题了,联系我们旺旺维修下吧。

网友J:
HI ERIC2013大大

好,這個晚上下班試一下.

對哦,好像只有9162那邊的燈有亮過,9000好像從沒看有亮過.
兩條網路線也交換過了.9000那一個端口燈還是沒亮過.

另外倒是沒注意到MDK的版本問題
出廠程序也會試一下.

謝謝您.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HI ERIC2013大大

好,這個晚上下班試一下.

还是有问题的话,晚上你测试后,明天直接联系我们旺旺售后解决即可

网友J:
HI ERIC2013大大

糟糕, 出廠程序就.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HI ERIC2013大大

糟糕, 出廠程序就.......

确诊了,DM9000已经损坏,联系我们旺旺解决即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确诊了,DM9000已经损坏,联系我们旺旺解决即可

HI ERIC2013大大

OK......

网友K(2021-03-16):
引用 楼主:
主要区别:
V7是STM32H743XIH6的核心板形式,V6是STM32F429BIT6的大板形式。
V7多个了QSPI Flash,V6没 ...

V6 STM32F429BIT6有一块,这个能自己加QSPI吗?还是429根本不支持QSPI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V6 STM32F429BIT6有一块,这个能自己加QSPI吗?还是429根本不支持QSPI

F429不支持QSPI

网友L:
请教下,我发现rtx的引脚定义(网口之类的是在)MX_Device.h这个文件中,那这个文件中的引脚是如何定义的,是自己手动改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请教下,我发现rtx的引脚定义(网口之类的是在)MX_Device.h这个文件中,那这个文件中的引脚是如何定义的, ...

这个里面的不用管,主要是配置xxx_msp.c文件里面的即可,这个在RL-TCPnet v7.x教程里面有说。

网友M:
我有这个疑问,当有多个主板,通过双网口级联后,电脑端可以访问到最后的主板网口192.168.0.9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我有这个疑问,当有多个主板,通过双网口级联后,电脑端可以访问到最后的主板网口192.168.0.9吗?

没问题,但IP不可这么分配。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没问题,但IP不可这么分配。

一个网口分配一个IP,这样有什么问题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一个网口分配一个IP,这样有什么问题呢?

两个网口不可以分配到一个网段,设置到不同网段,因为这个双网口机制是自动路由的。
详情可以看我的那个教程。里面有个示意图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没问题,但IP不可这么分配。

硬汉大哥,他这个IP都是一个网段的,RL-TCPNet协议栈,没法正确路由,所以要分配为不同网段的,对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硬汉大哥,他这个IP都是一个网段的,RL-TCPNet协议栈,没法正确路由,所以要分配为不同网段的,对吧?

理解有偏差,不是没法正确路由,而且同一个协议栈的双网口机制大部分都是这么玩的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帮你测试了一番,从楼主位下载原始例子,未做任何修改,直接下载到V7板子上的测试效果。

注意下面问 ...

请问中间这个网络的属性页面是从哪儿调出来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请问中间这个网络的属性页面是从哪儿调出来的呢?

RL-TCPnet V7.X教程里面写了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N(2021-05-12):
硬汉哥,请教几个问题 1.建立一个SOCKET,同一网段,两个网口都可以往这个端口发数据吧?如果往外发数据,可以指定网口发送吗? 2.两个网口如何实现路由的功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硬汉哥,请教几个问题 1.建立一个SOCKET,同一网段,两个网口都可以往这个端口发数据吧?如果往外发数据, ...

1、不可以指定网口,根据你发生的网段,是自动路由的。
2、根据网段自动发往你要发送的路由地址。

网友:
硬汉哥,编译你的例程遇到这个错误怎么处理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1、不可以指定网口,根据你发生的网段,是自动路由的。
2、根据网段自动发往你要发送的路由地址。

硬汉哥,这个例程编译出这个错误,怎么解决?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硬汉哥,这个例程编译出这个错误,怎么解决?

下载最新的MDK5.34,使用里面最新的中间件版本7.12
MDK注册要注册MDK PRO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下载最新的MDK5.34,使用里面最新的中间件版本7.12
MDK注册要注册MDK PRO

硬汉哥,双网口如果使用DP83848和LAN9220,l两颗料也可以实现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硬汉哥,双网口如果使用DP83848和LAN9220,l两颗料也可以实现吧?

也可以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我有这个疑问,当有多个主板,通过双网口级联后,电脑端可以访问到最后的主板网口192.168.0.9吗?

请问你现在可以支持路由了嘛

网友J(2021-08-21):
引用 楼主:
确诊了,DM9000已经损坏,联系我们旺旺解决即可

HI ERIC2013大大
板子回來了,DM900出廠程序OK,接上線燈也會亮了
但是一用了雙網程序後,DM9000直接HardFault_Handle了???
DM9162則正常請到IP可以連.收發DATA.

這樣子是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HI ERIC2013大大
板子回來了,DM900出廠程序OK,接上線燈也會亮了
但是一用了雙網程序後,DM9000直接HardF ...

CMSIS软件包必须使用5.7.0,非常非常重要,最新的CMSIS 5.8.0软件包有bug
会直接硬件异常。

花了半天时间,找到CMSIS 5.8.0软件包里面RTX5 底层汇编文件的处理欠妥的地方,ARM这等大厂也有这种骚操作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052&fromuid=58

网友J:
HI ERIC2013大大
這個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HI ERIC2013大大
這個??

对的。

楼主(2022-05-25):
测试路由器不接外网是否可以获取IP

网友(2023-08-08):
双网口的实现,需要看看有什么应用

网友:
我的应用方式是PC + 8口交换机 + MCU,H7目前测试,只能干到40Mbps,不知道是不是交换机的影响,还是说程序没有优化好,

网友(2023-09-08):
硬汉哥,有什么qq,微信群之类的交流群吗

网友:
硬汉哥,我在板子上移植的是LWIP,使用tcp进行通信;但是编译完后,内存超了140k字节左右,这个还有其它的办法吗?直接抛除传输层,在ip层进行通信,我想应该也解决不了问题。

网友(2024-01-03):
lwip支持双网口吗,有教程吗

网友:
你好,我使用的就是RL -TCPnet V7.x,但是我的网速很慢,原因是我每次发送数据的时候都调用
bool netTCP_SendReady(int32_t         socket) 这个函数,但是会返回false,然后我上层的应用发现不能发送数据就调用osDelay(1),直到 netTCP_SendReady 函数返回true,然后发送数据,现象就是每次发送1440bytes之后就会延时1ms,网速就无法上去,查了一下netTCP_SendReady返回false有两种情况,一个是连接没有建立,另一个是另一方没有发送数据的确认,这里显然应该是后者,想请教一下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,感谢

网友(2024-03-26):
HI 大佬,這個專案也遇上H7的DFP更新後.
原本的專案讀取錯誤了. ......

网友(2024-06-13):
硬汉哥,你测试过STM32H743+FreeRTOS+LAN7820网速吗,我这边优化出来,UDP最高能能达到9.6MBytes/s(约76Mbps/s),TCP能达到8.4MBytes/s(约67Mbps/s),再高优化不上去了

网友(2025-02-07):
硬汉哥,你好。我看到您发布的双网口的帖子,我有个疑问,如果需要三网口,四网口,五网口,是否可以按照您的方法进行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