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] 请问一下Air724UG支持rl_tcpnet通过ppp连接吗

楼主(2020-09-28):
之前使用的EC20是可以支持的,但是现在换成了Air724ug之后在调用netPPP_Connect("*99#","","")函数之后可以返回netOK,但是在使用函数netPPP_LinkUp()检测PPP状态的时候却返回FALSE,完全一样的代码在EC20是测试是可以的。有没有大神用过Air724UG通过这种方式连接,模块是否支持

网友:
有时间,我试试。

网友A(2022-05-30):
不知解决了没有,最近测试也发现一样的问题了。ec20没问题,724ug就是一直链接不上。

楼主(2023-01-04):
引用 网友A:
不知解决了没有,最近测试也发现一样的问题了。ec20没问题,724ug就是一直链接不上。

放弃了,改成用AT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