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SMT32H750外挂QSPI的FLASH存储程序,能加密吗?

楼主(2020-09-28):
SMT32H750只有128K程序存储空间,外挂QSPI的FLASH存储程序,能加密吗?

网友:
能啊,做个简单的UID加密。

楼主:
STMH7系列的外部程序储存不能做硬件加密是吧?只有STM325L系列才行?

网友A:
你可以加密,然后用内部flash读取并解密后在ram中运行,不过不知道此时会不会从调试接口被突破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TMH7系列的外部程序储存不能做硬件加密是吧?只有STM325L系列才行?

L5也不行,能实时做解密运行的是STM32H750的小弟STM32H7B

STM32H750的小弟STM32H7B0即将上线,1.4MB的RAM空间,两个8线SPI接口,支持硬件实时解密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173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加密,然后用内部flash读取并解密后在ram中运行,不过不知道此时会不会从调试接口被突破

加载到RAM,漏洞略大

STM32H750的小弟STM32H7B0即将上线,1.4MB的RAM空间,两个8线SPI接口,支持硬件实时解密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173&fromuid=58

楼主:
谢谢!STM32H7B0估计不便宜。

楼主:
刚才查了STM32H7B0价格最多也就30元左右,但最高运行频率才280MHZ有点低。跑GUI,小屏应该还可以,大屏不知道怎样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刚才查了STM32H7B0价格最多也就30元左右,但最高运行频率才280MHZ有点低。跑GUI,小屏应该还可以,大屏不知 ...

刚出来,这款芯片后面只会比H750便宜。

刷新屏幕的话,F429的180都刷的过来。

楼主:
F429刷1024*600,16位或24位色是否流畅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F429刷1024*600,16位或24位色是否流畅?

没问题。

楼主:
我用STM32750跑LVGL或AWTK,界面切换时还是觉得慢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分辨率是800*480,16位色。硬汉的F429的GUI演示视频有吗?

楼主:
V6的演示视频看到了,好像没找到V7的演示视频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V6的演示视频看到了,好像没找到V7的演示视频。

这个是H7的,用的H750。

H7-TOOL外接75寸显示器带来的视觉冲击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826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