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GUIX中Screen Flow中参数Tick Rate没有摸透,到底是指的总的窗口切换时间还是切换速度

楼主(2020-09-29):
就是下面这个,回头再测测

网友A:
Tick Rate指的完成一个step的时间。
Tick Rate x Steps是animation的总时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ick Rate指的完成一个step的时间。
Tick Rate x Steps是animation的总时间。

谢谢,方便看下这个问题不,感觉是这次官方升级没有在Win7上测试是否可用

安装最新的GUIX Studio V6.1.0提示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UiaDisconnectProvider于动态链接库UIAutomationCore.DLL上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0454&fromuid=58

网友:
Tick Rate:The number of GUIX clock ticks to delay between animation step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