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atmel 24Cxx存储芯片读取错误

楼主(2020-09-29):
有没有遇到 atmel 24Cxx系列的存储芯片,上电读取数据错误?我遇到了24C08  24C64都有这个问题,在地址0,32,64上电读取有时候出错,有时候正常。其他地址读取都是正常的。

网友A:
此贴,三楼:

注意AT24C01/02/04/08/16/128发送设备地址时,8位数据的不同含义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557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此贴,三楼:

注意AT24C01/02/04/08/16/128发送设备地址时,8位数据的不同含义

一样的程序,换一个品牌的就没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样的程序,换一个品牌的就没问题了。

不同家的时序区别不大,主要是I2C 地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此贴,三楼:

注意AT24C01/02/04/08/16/128发送设备地址时,8位数据的不同含义

用这个程序我也验证了,出现的结果一样,刚开始程序前255个字节写入02,后面就是上电读取,都没有写入命令。用继电器控制上电断电,十几分钟后就出现错误了,每次都是这个位置,换一个不同批次的芯片,出错位置一样,但会变不同的数据。

楼主:
发现这个问题之后,一直怀疑是我程序问题,怎么改程序都没法解决,后来换了一个品牌就没问题;我也就不折腾他了(过了一年多吧)。
但是前几天,这个问题居然出现在我使用的串口屏上(外购的,所以底层驱动我无法修改),参数是保存在串口屏上的,有些参数莫名的变掉了,我看参数保存的地址,出错的地方也是 0  32  64,我一看他使用的存储芯片也是atmel 24Cxx的,然后我把这地址避开后,继电器控制3秒断电,3秒上电,测试了两个晚上,现在还没出现参数自动变化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发现这个问题之后,一直怀疑是我程序问题,怎么改程序都没法解决,后来换了一个品牌就没问题;我也就不折腾 ...

有一点真的值得怀疑了,由于AT24C使用量太大了,我觉得市场上应该充斥着很多假货。

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不是假货导致的。

网友:
多少钱买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