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C/Probe] uc/Probe显示任务堆栈使用率100%

楼主(2020-09-29):
使用uc/Probe调试工具时(版本为V4.8.1),自定义的任务堆栈显示使用率一直都是100%。是工程配置有问题吗?都是按照《uC-Probe简易使用说明.pdf》文档操作的。

网友A:
任务堆栈用完了,需要加大任务堆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任务堆栈用完了,需要加大任务堆栈

不是的,开机直接就是100%,而且都分配的挺大的。不至于一下就到100%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的,开机直接就是100%,而且都分配的挺大的。不至于一下就到100%。

你是不是在任务的函数里面定义大数组了? 如果定义了大数组,一开机初始化的时候,就占用你的任务堆栈了。如果你有大数组,建议在函数外面定义,这样不会占用任务堆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