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屏幕偏移问题

楼主(2020-09-29):
今天移植完触摸驱动,触摸的三个事件也完成了。
测试了一下,跑汉哥的例子没有问题,radial_progress_bar和开关都很流畅!所以我觉得我的屏幕和触摸驱动都没有问题了。

然后自己想使用GUIX Studio做一个例子,前后周折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屏幕会在x轴方向偏移,都没有解决。

然后我以为是自己Studio使用的问题,所以直接在汉哥的例程里面修改:
1、我的屏幕是480x854的,所以修改了分辨率,当然画布size也修改了过来(819840=480*854*2
GX_STUDIO_DISPLAY_INFO guiapp_display_table[1] =
{
    {
    "display_1",
    "display_1_canvas",
    display_1_theme_table,
    display_1_language_table,
    DISPLAY_1_THEME_TABLE_SIZE,
    DISPLAY_1_LANGUAGE_TABLE_SIZE,
    DISPLAY_1_STRING_TABLE_SIZE,
    48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x resolution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854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y resolution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&display_1_control_block,
    &display_1_canvas_control_block,
    &display_1_root_window,
    GX_NULL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canvas memory area             */
    8198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canvas memory size in bytes    */
    }
};

2、修改window的大小为{0,0,479,853} /* widget size */
GX_CONST GX_STUDIO_WIDGET window_define =
{
    "window",
    GX_TYPE_WINDOW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widget type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Window1_Main_ID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widget id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#if defined(GX_WIDGET_USER_DATA)
    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user data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#endif
    GX_STYLE_BORDER_THIN|GX_STYLE_ENABLED|GX_STYLE_DYNAMICALLY_ALLOCATED,   /* style flags */
    GX_STATUS_ACCEPTS_FOCUS,                 /* status flags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sizeof(WINDOW_CONTROL_BLOCK),            /* control block size             */
    GX_COLOR_ID_WINDOW_FILL,                 /* normal color id                */
    GX_COLOR_ID_WINDOW_FILL,                 /* selected color id              */
    GX_COLOR_ID_DISABLED_FILL,               /* disabled color id              */
    gx_studio_window_create,                 /* create function                */
    GX_NULL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drawing function override      */
    GX_NULL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event function override        */
    {0, 0, 479, 853}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widget size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GX_NULL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next widget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&window_prompt_define,                   /* child widget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control block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(void *) &window_properties              /* extended properties            */
};

出现的问题是在上电或者我乱点屏幕空白处的时候,屏幕会在x轴偏移。
于是乎我试过很多办法,发现将 {0, 0, 479, 853}, /* widget size */改小为{0, 0, 479-10, 853-10},就没有出现问题了。
这也就是一开始用汉哥的例子没有问题吧。

我这边用了4M当作画布内存,虽然只用了819840,动态内存用了17M
/*
4MB 空间用于显存  分散加载文件要修改
方案二:
;0x80500000到0x81C00000 的 23M
; 前面 4M 用于 Canvas 画布 0x80500000- 0x80900000
; 后面 19M 用动态内存           0x80900000- 0x81C00000
*/
#define           GUI_NUMBYTES                     1024*1024*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设置动态内存大小 */
#define           Canvas_NUMBYTES       1024*1024*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设置画布内存大小 */
#define           Canvas_Memory         0x805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设置Canvas地址   */
TX_BYTE_POOL  memory_pool;
unsigned char *MemoryBlock = (unsigned char *)(0x80900000); /* 动态内存地址    */

网友A:
可以生成的工程在模拟器上跑下正常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生成的工程在模拟器上跑下正常不。

Studio 上面跑的是正常的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tudio 上面跑的是正常的呢

VS2019上测试。

楼主:
用VS2019跑得没有问题,在在板子上跑出问题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VS2019跑得没有问题,在在板子上跑出问题。。。

这就尴尬了。注意文件App_SysFunction里面,我针对我们的显示屏做了自适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就尴尬了。注意文件App_SysFunction里面,我针对我们的显示屏做了自适应。

确实尴尬,适应那块参数我也改成我屏幕尺寸。感觉是触摸这部分跑出错了,回头我再找找什么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