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STM32F429驱动7寸屏,移植emWin轻微抖动

楼主(2020-09-29):
请教一个问题,我用STM32F429+SDRAM驱动7寸的一个屏,显示稍微有些抖动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。静态显示的时候没有抖动。不知道是不是板子布线的问题

楼主:
调高LTDC的时钟频率可以改善抖动,但是在RGB888模式下,时钟频率太高会花屏,目前采用RGB565模式,时钟频率30M,基本看不出抖动。用的板子和液晶屏(跟当前的不一样),没有这个问题,还是不清楚具体原因。。。

网友A:
抖动主要是时钟问题,调整下LTDC输出时钟。

网友B(2022-12-06):
引用 网友A:
抖动主要是时钟问题,调整下LTDC输出时钟。

硬汉哥您好,我现在也遇到了抖屏的问题,而且是偶现的,DISABLE了FMC的NE1-NE4 BANK也没用,看了不少帖子,还可能是时钟或者内存分配的问题,时钟问题好调,想请教您内存分配问题导致的花屏是因为内存大小不足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抖动主要是时钟问题,调整下LTDC输出时钟。

硬汉哥,你方不方便,建个emwin的学习讨论群,方便使用emwin的人聚集在一起,有问题可以相互讨论,发帖子问问题,效率太低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哥,你方不方便,建个emwin的学习讨论群,方便使用emwin的人聚集在一起,有问题可以相互讨论,发帖子 ...

弄个群,没时间打理,都荒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哥您好,我现在也遇到了抖屏的问题,而且是偶现的,DISABLE了FMC的NE1-NE4 BANK也没用,看了不少帖子 ...

你分配的多大

网友:
有个8MB的SDRAM,分了6M做EMWIN运行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