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例程 仪表盘实现问题

楼主(2020-09-29):
如图所示,初始启动效果正常,指针正常显示。

拖到进度条后,仪表盘指针显示不正常,不可见了。
调试发现是调用了gx_circular_gauge_angle_set函数设置角度后出现问题。

网友A:
是不是GUIX Studio里面带的那个例子,我也测试过这个地方,没有关联起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GUIX Studio里面带的那个例子,我也测试过这个地方,没有关联起来。

嗯,是GUIX Studio里面的例子,我应该已经关联起来了,不知道为什么设置角度函数刷新指针就没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,是GUIX Studio里面的例子,我应该已经关联起来了,不知道为什么设置角度函数刷新指针就没了。

有没有可能是坐标设置错误或者是相关的参数设置有误造成的 ?

网友B:
检查一下旋转中心坐标是否正确设置。

Needle Xpos:旋转指针左上角到旋转中心的横向距离。
Needle Ypos:旋转指针左上角到选中中心的纵向距离。

参考文档:
https://docs.microsoft.com/en-us/azure/rtos/guix/appendix-i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检查一下旋转中心坐标是否正确设置。

Needle Xpos:旋转指针左上角到旋转中心的横向距离。

这个貌似只能增加一个表针,要是有多个表针 的话,有什么控件可以增加的 ?

网友C(2020-12-30):
您好,请问这个问题您有没有解决?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我按照官方示例调整了Xpos Ypos Xcor Ycor的数值也是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您好,请问这个问题您有没有解决?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我按照官方示例调整了Xpos Ypos Xcor Ycor的数值也 ...

没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了,暂时还不需要,回头有时间再研究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!

网友:
盼硬汉大侠解答!

网友(2021-09-11):
指针的图片属性不要设置为压缩

网友D(2022-11-26):
这个问题有人解决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问题有人解决了吗?

这个做过一期时钟表盘的例子,你看看是否满足你的需求。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429

网友(2023-03-02):
我也遇到过 一修改角度指针就不见了  最后发现是指针压缩了 设置不压缩之后就正常了  或者用canvas自己画  不用控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