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请教一下这两种创建任务的方式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20-09-30):
如题,请教一下这两种创建任务的方式有什么区别,看硬汉大哥的教程应该属于第一种,这两种创建任务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和各自的优劣势吗,谢谢!

网友A:
我是第2种。

mian函数里面仅创建启动任务,然后启动任务里面创建其它任务以及硬件初始化等,都放在启动任务。现在进入HAL版后,基本都统一起来了。

优势就是方便管理,排查各种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第2种。

mian函数里面仅创建启动任务,然后启动任务里面创建其它任务以及硬件初始化等,都放在启动 ...

嗯呐嗯呐,我写错了,是第2种
学习了,谢谢硬汉大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