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特别注意,GUIX Studio创建的多窗口移植到芯片上,务必要单独创建一次才可使用

楼主(2020-09-3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坑,我入过一次

网友B:
为什么这样创建开机显示的是第三个窗口?

网友B:
搞明白了,创建第二个,第三个窗口的时候,第二个参数应该是GX_NULL才对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给强调得太重要了!
我就是前天出现这种情况,在guix studio中将windows1修改成了window_1,创建窗口处还是window1,后来死活不能跳转到window_1,而且编译器不会提示错误,查了好久,甚至把所有相关代码全部查了一遍,最后发现,原来窗口名改了。
所以:
guix studio中window修改Widget Name,一定要在 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 中对应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坑,我入过一次

这坑,我刚刚入过一次

  移植时还真没有仔细看过这个地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这样创建开机显示的是第三个窗口?

貌似是这个参数设置没有起到作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搞明白了,创建第二个,第三个窗口的时候,第二个参数应该是GX_NULL才对。

学习认真,的确是这个参数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貌似是这个参数设置没有起到作用

创建窗口的时候,
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("Slider_Window", (GX_WIDGET*)GX_NULL, (GX_WIDGET**)&SliderWindow);
第二个参数不能设置为root,需要设置为GX_NULL就不会覆盖,好像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我都是 把希望放到首页的改到最后一个创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