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429]如何在程序运行中动态更改系统主频

楼主(2020-09-30):
我想在程序中初始化之前使用低频,初始化完成后切换高频,麻烦问一下,这种操作可以实现吗?

网友A:
没问题,看我这个例子就是

基于V7的uCOS-III动态时钟管理方案例程,用于低功耗,含IAR以及MDK的AC5和AC6版本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600&fromuid=58

网友B(2024-03-24)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看我这个例子就是

基于V7的uCOS-III动态时钟管理方案例程,用于低功耗,含IAR以及MDK的AC5和AC6 ...

threadx中如何动态调整主频?有没有相关的库函数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hreadx中如何动态调整主频?有没有相关的库函数?

没有提供,只能手动实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