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AppWizard V106a_614a导出的文件报错

楼主(2020-09-30):
我使用AppWizard V106a_614a软件生成的文件移植到开发板中,但是还是有一个错误,请大佬们指点一下,谢谢!!!

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APPW_X_FS_Init (referred from appwconf.o).

楼主:
是版本太高了吗,还是定义错了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个接口函数文件,用于文件系统初始化的,可以先注释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