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bedded Studio] 谈谈最近对ES使用感想

楼主(2020-10-01):
    本来熟悉了keil和IAR,一直也用这个两个。配置什么的都是妥妥的!!!这不threadx全家桶出来了么。原先最早打算等版主大哥的模板,后来发现索性就用ES算了。然后就研究了一波,目前threadx的OS已经可以正常愉快的跑起来啦。顺带说说ES的感觉。
1、感觉,整体比Keil和IAR流畅,不管是打开工程还是配置,都感觉流畅很多。特别是调试,真的比keil和IAR流畅无数倍啊。ES基本不会卡,点击在线调试,瞬间就进入状态了,点击步骤,停止什么都很利索。keil和IAR,欲仙欲死,而且还有时候软件直接卡没了。
2、编译(用的gnu),感觉比keil和IAR快。至少对于CPU占用来说。keil目前只用了AC5,编译文件超多的时候,CPU直接爆满。而且时间还久,电脑基本就只能等编译完。IAR感觉比Keil要好一点,至于速度,好像和gnu差不多。
3、文件目录管理比keil好,就不用多说了吧,和IAR差不多吧。动态文件目录那个玩意不好用。
4、ES的调试组件比keil好用,不多说。包括RTT。
然后就是缺点
1、没有Workspace,就是说一个项目就是一个项目,没有一个Workspace的概念。
2、添加路径不太方便。不过懂得语法也还好。
3、对于第三方的link支持不够好,这就不用多说了吧!
    目前我就这些感想,不知道各位有啥感觉。可以拿出来一起探讨一波。

网友A:
1、他们这个是Solution,可以创建多个project进来。
2、路径的添加,使用MDK复制粘贴就行。
3、D版也非常好用,调试速度飞一般的感觉。

网友B:
中文注释生不如死,放弃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他们这个是Solution,可以创建多个project进来。
2、路径的添加,使用MDK复制粘贴就行。
3、D版也非常 ...

我是说对于第三方link,盗版确实好用啊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他们这个是Solution,可以创建多个project进来。
2、路径的添加,使用MDK复制粘贴就行。
3、D版也非常 ...

关于这个Solution,我刚操作了一波,准感觉怪怪的。。。好像这个Solution没有单独的文件。都是以project文件的形式!!

网友C:
SES缺点感觉还是有的:
1、中文支持不够友好;
2、函数不支持缩放;
3、printf("0x%08x", 0x12345678);这样的写法好像不支持;
4、SES调试有时候莫名的出问题,老是提示选择打开文件;
5、SES调试有时候自动退出;
6、SES编译的时候CPU占用率很高,即意味着不能干其它的,因为很卡;
7、SES目前仅支持JLINK,不支持STLink;
个人觉得这几点都是需要SES有待改进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SES缺点感觉还是有的:
1、中文支持不够友好;
2、函数不支持缩放;

总结的不错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ES缺点感觉还是有的:
1、中文支持不够友好;
2、函数不支持缩放;

1、改编码支持,论坛里面有,感觉支持度和kei差不多
2、写代码用的VS,我个人感觉Keil,IAR,ES代码能力差不多
3、RTT的printf感觉还好,至少目前来说
4、调试问题,我觉得秒杀Keil和IAR啊,kei和IAR感觉很卡,而且有时候莫名其妙退出,ES反而很稳妥
5、编译,因为keil我用的AC5,感觉ES里面的gnu编译秒杀啊,AC5CPU直接100%,gnu好像还好,50%左右
6、确实支持度不好,第三方几乎是个脑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中文注释生不如死,放弃了

乱码问题可以解决。

初步解决Embedded Studio中文乱码问题(2020-06-04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084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是说对于第三方link,盗版确实好用啊!!!

这个倒是可以理解,他们是主打推JLINK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SES缺点感觉还是有的:
1、中文支持不够友好;
2、函数不支持缩放;

1、中文支持可以解决,就是这个帖子
初步解决Embedded Studio中文乱码问题(2020-06-04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084

但中文支持略差是实事,或者说他们已经放弃这方面的努力了,像那个J-Flash,基本已经放弃中文路径加载了。

2、确实是不支持缩放。
3、这种的应该是支持的,晚上了我测试下。
4-5、调试问题,如果Embedded Studio用的不顺手,他还是支持自动弹出Ozone,相当好用,可以试试。
6、不高,相比MDK和IAR要低很多。
7、通过GDB Server可以支持STLIN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中文支持可以解决,就是这个帖子
初步解决Embedded Studio中文乱码问题(2020-06-04)
http://www.a ...

看来版主和我感觉差不多啊!!!都是深度研究的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、中文支持可以解决,就是这个帖子
初步解决Embedded Studio中文乱码问题(2020-06-04)
http://www.a ...

SES中文设置已经设置过,但是SES下如果有中文和英文组合的注释时,就会出现显示的问题
原本应该显示“按键KEY1”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来版主和我感觉差不多啊!!!都是深度研究的人

我很怀疑你的深度研究

网友D:
硬汉哥,我请教一下,Embedded Studio可以导入lpc1768(cm3内核的)的keil工程吗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硬汉哥,我请教一下,Embedded Studio可以导入lpc1768(cm3内核的)的keil工程吗??

可以。